[电脑] 给小机箱的串口孔装USB头

楼主(2022-08-25):
买了个可以放17*19主板的小机箱,后面板有4个串口拆掉不要,装2个USB头先。

雕了一块铜板,把USB头子卡上去后用焊锡焊上边边角角

效果图:

机箱、线缆全家福:

除了机箱自带线缆,其他的线缆线头都是自己制作的,一律焊接+热熔胶填充+热缩套管保护。

等主板和固态硬盘到了再上整机图。

网友:
改造得不错,有创意

网友:
铜板好评……孔钻得很准啊

网友:
USB正反面两个口,这个好。

网友:
我们能不能把一排三个孔都占满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楼主是用的铜板吗,有专业的加工工具吧。没有看清是铜板还是覆铜板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普通DIY最难的就是外壳支架这些。

楼主:
用的纯紫铜板,雕刻机(单位的)开的孔所以很精确。以前没有雕刻机的时候也经常用电钻(台钻、手钻)和锉刀,基本工具家里都有。看来不少朋友对USB正反放很有感触啊。买的主板除开前面板USB,只剩下一个9针2.54mm USB座子了,所以我只能扩2个USB,多的两个串口孔再想想能用来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纯紫铜板,雕刻机(单位的)开的孔所以很精确。以前没有雕刻机的时候也经常用电钻(台钻、手钻)和锉刀 ...

机箱里加个USB hub,啥事都解决了

楼主:
物料成本(含邮费):
1. 19V 120W ATX电源模块26元;
2. 七彩虹H81 17*19主板88元;
3. 机箱24元;
4. 三星750 EVO 240G 99元。
5. 全新超薄散热器26元。

其他是已有的,电源适配器和电源模块线头是改造了的。目前配的是i3-4130,以后不够用的话可以升级QDE8或者4770t,勉勉强强可以上477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