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邦定芯片是否需要强化密封?

楼主(2022-08-25):
    在隔壁论坛看到一个老帖,说万用表邦定(牛屎)芯片,牛屎密封不好,牛屎的边缘要用E8000涂一圈强化密封。不知此举是否必要,毕竟潮气还有可能从电路板背面透过板子腐蚀芯片啊,仅仅加固牛屎边缘,作用有多大呢?请教下论坛的大侠们,手里有多个万用表芯片是牛屎的。如下图:

网友A:
用牛屎的这个级别的的表,有必要这么大费周折吗? 很多人的牛屎表用了很多年,也没啥问题!反而有些硬芯的表由于污渍导致引脚之间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牛屎的这个级别的的表,有必要这么大费周折吗? 很多人的牛屎表用了很多年,也没啥问题!反而有些硬芯的 ...

纯粹从工艺的角度考虑,不考虑是否费力,不过鄙人的充电器、收音机、电子钟等多个电器有牛屎芯片,目前还没有发现因为受潮失效的,南方的潮气人都受不了啊。

网友:
放心吧,牛屎芯片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B:
不需要,牛屎封装的可靠性比qfn等等稳定性强太多了,除了bga封装里面制作了差分线,其他的都没有,牛屎封装是最好的可靠性

楼主:
看到隔壁论坛的讨论,有了好奇心,想听听本坛大神的高论,鄙人没有遇到过,但真有坛友,将表取出电池放较长时间后,再拿出来用就发现芯片坏了。

网友:
放心吧,牛屎芯片还是挺可靠的!

网友:
没啥必要。除非你拆开仪表,发现邦定胶偏开邦定IC太多,有一边明显薄弱或都已经裸露芯片了,才有必要加密封胶。

网友:
放心点吧,这个问题出厂前就想到了

网友:
牛屎芯片主要怕受力变形! 邦定线是超声波焊接的,一般拉力才7-10克.

楼主:
谢大家科普,这个工艺所知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牛屎封装的可靠性比qfn等等稳定性强太多了,除了bga封装里面制作了差分线,其他的都没有,牛屎封装 ...

说的很理性,给牛屎正名。

网友C:
牛屎封装不怎么可靠,因为PCB板比较薄(从零点几毫米到一两毫米为主),当固定PCB板时,各螺钉的松紧程度不一样,就容易令板子产生轻微变形,久而久之会造成牛屎芯片内部引脚与PCB脱离,造成接触问题。硬封装芯片无此类问题。

网友(2022-09-24):
引用 网友C:
牛屎封装不怎么可靠,因为PCB板比较薄(从零点几毫米到一两毫米为主),当固定PCB板时,各螺钉的松紧程度不 ...

说得对,赞同。补充一点,也是基于你说的这个的另一种体现:上面各位吹嘘牛屎如何好的,试试热风枪吹一下牛屎和硬封再说,做做跌落,防震试验再说。

网友:
不需要吧?感觉这种工艺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5块钱的表,就别折腾了!

网友D(2022-11-09):
楼主的这个表,牛屎做的非常好看,一点也不歪。
看来不是歪货,不需要打理的~

网友:
我有个便宜的钳形表,牛屎芯片,没怎么用放着没用无故就出问题了,不记得是计数很大底数还是没显示了,隔了几年拿出来又好了,很可能就是牛屎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表,牛屎做的非常好看,一点也不歪。
看来不是歪货,不需要打理的~ ...

炮灰表,主要用来做电工表,已经强化防护,重新校了下,精度大大优于出厂状态。除了电流档不能直插220V,其他档并插220V都不会损坏,迟点发另一帖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