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没见过的电锤BOSCH GBH4DFE,钻头怎么取下来?

楼主(2022-08-25):
请问大神这个钻头怎么取下来?

网友:
要用手拿啊?

网友A:
单手握著大圈往下 另外一只手网上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手握著大圈往下 另外一只手网上拔

应该所有的电锤都是这样取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所有的电锤都是这样取的吧

握住套往下撸,有些用旧了可能会不灵光,需要另一只手拔一下轴
不全是,我有个老款喜利得是顺时针转90°锁定,反转解锁可以拿下钻头
大多数还是采用这种,有些类似的设计装钻头不用撸直接可以插进去

网友D:
拆卸钻头,有的电锤是旋转外套,有的电锤是压下外套,试一试就知道了。当然,要是你的电锤夹头坏了,那就哪招都不好使了,要修了。

楼主:
对的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手握著大圈往下 另外一只手网上拔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按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握住套往下撸,有些用旧了可能会不灵光,需要另一只手拔一下轴
不全是,我有个老款喜利得是顺时针转90° ...

这个电锤的夹头是快拆的,号线就是旋转下,但具体不知道是咋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卸钻头,有的电锤是旋转外套,有的电锤是压下外套,试一试就知道了。当然,要是你的电锤夹头坏了,那就哪 ...

应该是旋转的,但不知道怎么个操作法

网友:
四弟  夹头橡胶上有指示箭头 按箭头操作即可

楼主:
不知道真假,很重,9斤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按不下去

按不下去就是卡住了,喷点W40试试。

网友:
兄弟也太幽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按不下去

不排除油泥卡住了 化油器清洗剂往里多喷喷 除锈剂也可以

楼主:
从哪能看出真假那?

网友:
和普通电锤一样的拆法 拉不下去就是卡住了。

网友:
怎么看出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