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幕可以用光固胶么?

楼主(2022-08-25):
手要屏幕坏了,换了个非原装屏,但送的胶粘不牢,总是掉,之前用光固胶发现效果不错,不知道能不能用来粘屏幕?

网友A:
粘哪里啊?无影胶主要是用来贴合屏幕的,紫外光固化,你要是拿来粘屏幕和边框部分,怎么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哪里啊?无影胶主要是用来贴合屏幕的,紫外光固化,你要是拿来粘屏幕和边框部分,怎么固化 ...

就是粘屏幕和边框啊,灭蚊灯照一晚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粘屏幕和边框啊,灭蚊灯照一晚看看情况。

要固化要能照到,不透明的照不到的没用的

网友:
粘屏幕和边框的有那种很窄的双面胶,买屏幕的时候一般会送一点的你还要想着以后开盖换屏幕的时候加热还能拆下来,用无影胶的话很可能就成永久性的了

网友:
深水宝搜B7000   T7000  T9000啥的,这才是专门粘屏的

网友:
我也觉得薄的双面胶安全些,之前在网上见到过用胶水粘屏幕把屏幕弄坏的。

网友:
光照不到固化不了怎么粘?

网友:
专业胶水建议

网友:
屏幕胶一般都是软胶,这样可以减少冲击造成的屏幕损坏

网友:
估计不行,买质量好一点的双面胶靠谱

网友:
送的b7000可以啊,上完后用橡皮筋绑24小时够牢固的。不会掉。而且,比原厂胶又偏软,没有那么结实。下次拆的时候会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