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功率插座电压显示不对,一段时间没用插电就这样了

楼主(2022-08-26):
一段时间没用插电就这样了,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赐教了^O^

网友:
整流分压电路?

网友:
怎么会这样。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电路的电容失效

对,先查这个,单片机供电不足,各种奇怪毛病

网友C:
900多v 电压,吓死人

网友D:
该换了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先查这个,单片机供电不足,各种奇怪毛病

感谢回复,测量阻容降压电容cbb22105j只有6百多nf,并了一个上去1.2μF了,还是老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换了啊了

嗯,拆腾不好,重买一个^O^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0多v 电压,吓死人

不清楚什么原因,所以需要大佬们点拨一下

网友E:
先查低压供电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容阻降压

cbb22105j只有600多nf,并了一个上去有1.2μF,能不能这样搞^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查低压供电部分

感谢回复,搞了查找下

网友:
先查供电,再查分压取样电路

网友:
换电容简单

网友:
同意楼上的,显示错乱一般先查供电

网友:
阻容容量变小了。

网友:
我的那个拆开看也是阻容降压

网友:
这种的没救了,我以前买的一个也是。用了几年后电压显示110v,功率随便显示一个数值,不停地变

后来寄给一位技术高超的坛友了,他也没办法。

后来又买了一个30块钱左右的,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