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虚拟示波器DSO-2902拆解

楼主(2022-08-26):
80mhz带宽,每通道250mhz实时取样,但是每个通道用的2个100msps的AD9283,非常诡异。同一30mhz晶振信号,重复取样500mhz到2ghz有点效果,10ghz、20ghz惨不忍睹。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A:
是并口连电脑吗?

网友:
并口吗?这个还有软件就不错了。估计接口的问题。

网友:
虚拟示波不了解

网友B:
每通道250MHZ取样是到不了80M的带宽的。

网友:
板上还有飞线,搭电阻!

网友C:
虚拟示波器,为啥还有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示波器,为啥还有实物?

是这样叫的,显示控制得靠电脑

网友:
估计是超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通道250MHZ取样是到不了80M的带宽的。

80mhz带宽是指测量幅度不低于原信号3db,也就是实际1v幅度的信号能测量出0.7v就带宽达标。波形细节靠重复取样,还有取样速度比带宽小的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并口连电脑吗?

是的,系统还得win98,不然软件不能直接操作并口。

网友:
8路逻辑分析,软件怎么样。

网友:
很牛叉的东西啊!最简单的示波器都没机会拥有。

网友:
250采样率也就25M,测个20M方波和40M方波,就很明显了

网友:
没见过,进来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80mhz带宽是指测量幅度不低于原信号3db,也就是实际1v幅度的信号能测量出0.7v就带宽达标。波形细节靠重复 ...

示波器很多情况都是抓瞬时波形,重复取样的就没意义了。你说的0.7准确讲应该是1/根号2

网友:
虚拟的,所以误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