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真空胎破了!找不到漏气点怎么办?

楼主(2022-08-26):
真空胎破了,找不到漏气点!
怎么办?

网友:
请问你是什么方法找漏气点?

网友A:
搞个喷壶,里边装点洗洁精和纯净水,沿着真空胎外面喷一遍,就会看到冒泡的地方,我都是这么找的,一找一个准,包括气嘴,也要喷一下,说不定气门芯没拧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喷壶,里边装点洗洁精和纯净水,沿着真空胎外面喷一遍,就会看到冒泡的地方,我都是这么找的,一找一个 ...

绝对是经验之谈。

网友B:
按3楼的方法来,先在胎里面打点气,然后喷肥皂水

网友:
电机和钢圈的焊接点也要喷一下.我有一个就是进水,焊点生锈漏气.最后在内部用玻璃胶打了一圈,好了

网友:
找不到漏点,气嘴的可能性陡然增加。

网友C:
找个修轮胎的店铺,他肯定能给你找到

网友:
打肥皂水,把轮壳,气嘴一起检查。

网友:
5块钱一瓶自补液,搞定你漏气的问题

网友:
打盆水,把你的胎在水里过一遍,保证能找到漏电

网友:
整个轮子拆下来浸泡到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修轮胎的店铺,他肯定能给你找到

就是修车行的师傅说的:找不到漏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3楼的方法来,先在胎里面打点气,然后喷肥皂水

修车的师傅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放水盆里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个路边为大货车补胎的,整个轮胎加足气放进那十年如一的肥皂水里泡着,没有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修车行的师傅说的:找不到漏气点!

那换个师傅就好

网友:
先把气打满或者压力高点都可以.然后放到洗澡盆里面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
实践上说,找不到漏气点就证明漏气很小,不用补,正常使用好了。再不行就里面灌点自补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