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 拆个蝉蜕,这蝉保护色很给力,能找到吗?

楼主(2022-08-26):
之前去的山上,树根部似乎没见着白蚁了,但上面的蝉蜕不少

个头都比较小,山下的要大2倍

腹部,全身都是泥

头部

看起来像不像风之谷里的虫族

背部是破壳而出的地方,掰开能看到内部结构,6个孔是腿

腹部结构简单

这是另一个蝉蜕
身上没泥,看外形应该是不同的品种

和前一个比,这是瘦长型

腿也纤细些,不过同样有口针

边上就有蝉,个头小,麻灰色的
可惜没捉住,少了个标本

另一棵树上有一只,可能这就是前一个蝉蜕的品种

这两只都没抓住,搜寻一圈,发现这树上有,保护色很给力,你能找到吗?

山上发现的蝉都是灰色、小个头的,不象山下的品种全是大黑胖子
等这波疫情过了,再找时间上山去捉一只,扩充一下标本库

祝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A:
我觉得昆虫的翅膀的一次性液压成型,有点逆天,怎么做到蛹中发育,翅膀不粘连,翅脉不堵塞的呢?都是细胞凋零调控,有点牛逼

网友:
小时候每晚能捉100多只,现在连棵正儿八经的树都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昆虫的翅膀的一次性液压成型,有点逆天,怎么做到蛹中发育,翅膀不粘连,翅脉不堵塞的呢?都是细胞凋 ...

我想知道这玩意在地底多少年是咋活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这玩意在地底多少年是咋活着的...

也是刺吸性质,吸食植物根茎的汁液

网友:
这玩意儿快被吃绝迹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昆虫的翅膀的一次性液压成型,有点逆天,怎么做到蛹中发育,翅膀不粘连,翅脉不堵塞的呢?都是细胞凋 ...

蝉不是完全变态昆虫,不会变蛹的。昆虫的幼虫可以看做是一个可以活动的卵

网友:
考眼力的环节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蝉不是完全变态昆虫,不会变蛹的。昆虫的幼虫可以看做是一个可以活动的卵 ...

嗯,不完全变态的昆虫,翅膀在幼虫时期是翅芽,但是能发育成翅膀这玩意也挺牛逼了

网友:
找到了。小时候放牛经常抓知了,捡蝉蜕拿去药店换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刺吸性质,吸食植物根茎的汁液

原来如此,看来这玩意是害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看来这玩意是害虫啊...

对于树木是有一定影响,但是若虫期其实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它长得实在太慢了,相对来说吃得很少,比地老虎什么的危害要小一些。但对于鸟类来说就爽歪歪了,大餐~

网友:
楼主来公布答案了,红圈还是绿圈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昆虫的翅膀的一次性液压成型,有点逆天,怎么做到蛹中发育,翅膀不粘连,翅脉不堵塞的呢?都是细胞凋 ...

偶也觉得完全变态很神奇,之前看过一个介绍,据说把蛹横向切成两半,还能继续发育,最后各成成虫的一部分

网友:
只知道蝉蜕是中药,不知道医啥毛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偶也觉得完全变态很神奇,之前看过一个介绍,据说把蛹横向切成两半,还能继续发育,最后各成成虫的一部分 ...

这么牛屁么,那这两部分都是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屁么,那这两部分都是活的?

是的,完全变态昆虫的幼虫其实就是个拼命吃的机器而已,蛹期幼虫的大部分身体细胞在激素的引导下程序性凋零(部分神经保留),形成浆状物,原先休眠的、分布于身体各个部位,将发育成成虫的细胞团(成虫盘)开始利用浆状物中的营养开始发育成成虫。
成虫盘是分散独立的,发育到一定阶段互相接触后才开始按一定调控方式融合接合部位。研究人员在无菌环境下,从中段切断早期蛹,并用贴片对切口做封闭处理,蛹的末期可以观察到两段均能独立发育成成虫的对应部位,甚至还可以试图飞行(只不过一飞就断了然后GG)。

①是完整的蛹。
②对半切开,每段用塑料覆盖。
③是分离的蛹的正反面用塑料管连接的那种。
④中,前后相连,但在管中插入了一个活动球,以防止组织在两者之间移动

一个月后的结果

①正常转化,变成飞蛾。
②中只改造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保持不变。
③创面愈合,组织在管内桥接,像激素流动一样,前半部和后半部都发生了变态。
④中,活动球体干扰组织发育,没有发生变态。
根据这些结果,Williams 博士得出结论,蛹的伤口在变形之前一定已经愈合。

试图飞行然后GG了的飞蛾

即使没有头,只要有激素,飞蛾也可以成熟并产卵。 这种只有腹部的蛾子不仅可以吸引雄性蛾子,而且还可以交配、受精和产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完全变态昆虫的幼虫其实就是个拼命吃的机器而已,蛹期幼虫的大部分身体细胞在激素的引导下程序性凋 ...

这种生物真TMD牛屁啊...

-=-=-=-=-=-=-=-=-=-=-=-=-

网友:
蝉蜕是种中药材,量多挺值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