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个r0电阻可以用保险丝代替吗?

楼主(2022-08-26):
这个电阻应该是起到保险丝的作用吧?用万用表测量这个电阻不通了 于是就换了个保险丝 结果测量输出端电压240v 问下师傅们 这个电阻能用保险丝代替吗?如果能代替,为啥输出端会200多V

网友A:
可以用保险丝,但是要电流比较小的才有意义,比如1到2A左右的。

太大的话,不如直接短接起来。

网友B:
非隔离LED驱动,空载量的吧。带上灯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保险丝,但是要电流比较小的才有意义,比如1到2A左右的。

太大的话,不如直接短接起来。 ...

嗯。2A的 但是输出我算了下应该是120v左右,不知道为啥输出是240v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烧了 这个是吸顶灯的驱动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LED驱动,空载量的吧。带上灯带试试

是的,带负载之后电压是自适应的

网友D:
RO的电阻就两个用途,普通保险丝,另外就是短接线。
可以考虑用细铜丝,多少情况下,一根细铜丝差不多是过2A的电流。

网友E:
可以用保险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LED驱动,空载量的吧。带上灯带试试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带负载之后电压是自适应的

好的  谢谢老师傅 懂了

网友:
小阻值的保险电阻,应急可以代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的电阻就两个用途,普通保险丝,另外就是短接线。
可以考虑用细铜丝,多少情况下,一根细铜丝差不多是过2 ...

谢谢您的科普知识 学到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保险丝的

好的。谢谢

网友:
代换一下可以,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O的电阻就两个用途,普通保险丝,另外就是短接线。
可以考虑用细铜丝,多少情况下,一根细铜丝差不多是过2 ...

如果考虑电流还是用保险丝好

网友:
这个 电阻坏,其他器件应该也有坏的

网友:
有没有人发现这个电阻(色环少)有些另类?

网友:
非隔离电源测量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
本来就是个保险电阻,换保险丝没啥问题,但是保险丝别用太大,否则对这板子就没保护了

网友:
零欧电阻不能用导线替换,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零欧姆电阻又称为跨接电阻器,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电阻,0欧姆电阻的并非真正的阻值为零,正因为有阻值,也就和常规贴片电阻一样有误差精度这个指标。而保险丝的阻值不能与0欧姆电阻一致,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考虑电流还是用保险丝好

既然用的是0欧电阻,就没有速度要求,用铜丝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