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两个罗马仕充电宝

楼主(2022-08-26):
都说罗马仕是山寨厂,为啥市面上他家的仿品最多呢?玩很多充电宝,至少罗马仕的外壳用料真不错。撬开变形小,小的凸起用工具能压回去。

10000毫安的,原来用的聚合物锂电。后面鼓包了放一边,发现刚好能放三个18650,果断修好。后面加了不少双面胶,防止电池晃动线材脱离短路。

20000毫安的,外壳大可以放不少18650。
电路大短路。测量ip5328附近电容全部短路,r010电阻也短路,上边场效应管发烫

经常有朋友问什么充电宝好,走过路过的大神推介下性价比高的品牌。

网友:
用了多年,手头上还是“羽博”充电宝最好用,寿命也长

网友:
这两款我也买了,用了两年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呀。

网友:
现在都需要双向快充才行了……

网友:
罗马仕,羽博,小米的都用过,羽博的最便宜,小米的质量好一点但是贵,罗马仕适中,这三家都是比较好的。

网友:
充电宝修好又能愉快的用了,现在充电宝都在堆功能,快充、无线充之类的,不知道哪个比较好

网友:
“羽博”充电宝最好用

网友:
充电器就用过小米的还凑合吧

网友:
做项目剩下好多电池,淘宝买的壳子自己组装,反正使用频率不是太高,能用就行。

网友A:
我的原装就是一堆18650,现在有一个内阻大充电发热。改了qc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装就是一堆18650,现在有一个内阻大充电发热。改了qc升压板

长江电芯??

网友:
确实觉得羽博的还不错

网友:
手头有两个羽博的,里面应该是18650,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装就是一堆18650,现在有一个内阻大充电发热。改了qc升压板

锂电池编组有点复杂,可以都做成横的,正负极距离很近担心容易短路,好点设计应该预留导线焊接位置。超过9节编组,尽量考虑汇流和导电片内阻。

网友:
小米吧  还是正规正矩  其它都是山寨起家

网友:
感觉小米的C口的还不错的。

网友:
都是不错的东西

网友:
小米的,三星的

网友:
以前是品胜,后来飞毛腿罗玛仕,羽博也可以。

网友:
小米的质量不太稳定,以前买的1万毫安时的,充电口脱焊,后来买的2万毫安时的,没用多久电路板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