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指点!TCL空调遥控器怎么加装背光灯?遥控器型号GYKQ-58(02)!

楼主(2022-08-26):
背光板我接完了,里面是两个小的LED灯,可是R1和R5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R1,一端是遥控器按键触点正,另一端是红外二极管正,在中间引出一个R1。R5,一端是LED2的发光背板负极,另一端是芯片得一个引脚,中间断开处是R5。求指教,求各位大佬指点,R1和R5应该怎么接?怎么接才能让这LED背光灯正常使用?求指点,请大佬们详细说一下,谢谢,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
背光板里面是两个小LED灯?你先拿3V电源看看否可以点亮这个背光板。

网友:
R1应该是限流电阻吧,看你背光是怎么样的了

网友A:
图有点花,找了个600度的老花镜都还是看不清楚。也不理解R1,R5是怎么回事

网友:
R5直接飞线,R1的话,装个220欧的电阻试试。

具体要看什么LED,白光的就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有点花,找了个600度的老花镜都还是看不清楚。也不理解R1,R5是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啦,原图没问题,不打开帖子看也没问题,但是打开帖子图片就出问题,而且这个网站经常图片传不上,我重新做了一下图片

网友:
R1、R5感觉像上拉电阻下拉电阻貌似不是随便接的

网友:
r1肯定是限流电阻,接个100--200欧的都没事。

r5可能是单片机上拉电阻,2K  4.7K 10K都有可能

网友:
我家空调用的最多的也就一个开关加温度的上下调整,甚至于大部分时候都只用一个开关键,所以背不背光的意义不大,毕竟温度这块就算遥控没有背光,主机上也会显示。

楼主:
各位大佬们。R1加了200的电阻。 R5直接飞线, 或者是4.7 K 10 K 电阻 加上去LED背光都常亮。飞线亮的明显,加上几K的电阻,量的不明显。  求指教,这应该怎么解决?啥问题?

网友:
找找芯片手册,感觉R1限流电阻,R5是接由芯片控制背光开关脚,我的TCL遥控器自带背光,按按钮背光才亮,过一会自动灭

网友(2024-02-01):
建议楼主还是画一下原理图,图片+介绍,感觉还是没看明白表达的意思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R1R5接上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