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充电器电阻烧毁 这几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2-08-26):
这几个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
照多点图片,整体,背面,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个驱动芯片什么型号的,炸管后通常电流取样的0.2-0.33都会开路,连带驱动的十几Ω的电阻。

网友:
如果初级芯片是UC3842芯片的话,相对于还比较好找。

网友:
明眼一看估摸就是开关管过流检测,一般0.5欧,新手不建议直接乱换,查下管子其他是否废了……

网友:
这电阻烧了,MOS管肯定完了……

网友:
看看保险烧没有,还是要测一下才行,直接换炸的机率很大

网友A:
4820 6灯。铅酸充电器。3842和mos管附近的,应该2k到4.7k。
这么小的电阻烧了 3842危险了。排查下rcd尖峰吸收电路

网友:
烧糊了的小电阻是3842驱动输出,3842、MOS管基本都玩完,大电阻是检流电阻,MOS管烧了,这个也就烧了。

网友:
找一个3842典型电路图,对照着看。

网友:
阻值不可以根据色环计算吗

网友:
象是0.3歐姆的,看这情况,3842,m0s管都掛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看保险管玻璃好像裂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20 6灯。铅酸充电器。3842和mos管附近的,应该2k到4.7k。
这么小的电阻烧了 3842危险了。排查下rcd尖峰吸 ...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尖峰吸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