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Intel NUC 猎豹峡谷

楼主(2022-08-26):
公司项目中使用的英特尔NUC 也叫猎豹峡谷
感觉性能还算稳定
就是性价比不高
最大的优点就是省空间

先上合影电源+主机

电源19V/120W,份量十足

主机,这是i7版本,CPU是i7-1165G7,因为是准系统不带内存和硬盘,让JS给配了16G内存+250G固态

主机正面,一个typeC接口,一个USB3.0,耳麦二合一接口,电源开关

背面是电源,迷你DP,网口,2个USB3.0,又一个typeC,还有HDMI

侧面还有一个SD卡接口

从底部开拆,开下盖,中间有一条扁平电缆连接

下盖上可以安装一个2.5寸硬盘,sata接口

主机内部,一个M.2硬盘,2个内存插槽,一条内存

固态是影驰悍将250G,没用过这个牌子的,JS给配的应该是便宜货,内存是三星16G DDR4

内存背面,两面各有8个内存颗粒

再拆上盖,上盖有一层装饰面板

卡扣固定,轻轻拆下,漏出散热风扇,还有4颗螺丝,拆下

从塑料外壳轻轻取出内脏,主板固定在一个金属框架里,观察了一圈,没找到无损分离金属框架和主板的方法

先这样吧,下次研究下再说

网友A:
以前也喜欢这种12*12的主板 后来不玩了,又贵又垃圾,性价比性能可玩性收纳都不如笔记本外接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喜欢这种12*12的主板 后来不玩了,又贵又垃圾,性价比性能可玩性收纳都不如笔记本外接显示器。 ...

我们是用在船上,就图它省空间

网友:
侦察位??固定IP

网友:
从未玩过这玩意儿,不过确实省空间。谢谢分享

网友B:
笔记本不是更省空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不是更省空间嘛

呃,这个是作为设备服务器来用的,放在机舱里,笔记本不方便

网友:
这东西办公绰绰有余,我也在用dell的迷你机,省电方便

网友:
正在使用i5款回贴,配了8G*2-3200和256G纯固态,用来日常上网,性价比还行,可以从一侧IO口撬动金属支架,然后取出主板

网友:
确实比较节省空间,里边很紧凑,没看到CPU。
侦查位,LZ是JC?

网友:
确实小巧,不占空间

网友:
硬盘接口向m2 了,sata如原来ide在淘汰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源才45w。。。

网友:
我之前有个7代的NUC,很方便。
家里显示器、键盘、电源;公司也是显示器、键盘+电源。
来去把主机抓手上就可以撤了(冬天衣服的口袋大,可以直接揣口袋里)。
至于性能嘛,同比集显的笔记本。
真的很方便。
后来更新换代的时候,换了dell的标压13.3寸的小本(V5310),就把那NUC送人了!现在还是怀念那NUC。

网友(2025-06-19):
我你同事,竟然搜索到这贴子了,也是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