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5740能否抢救一下,不能的话求推荐使用成本低的彩色一体机

楼主(2022-08-26):
之前的一体机是HP 5740,因为是家用,打印量不大,墨盒老是莫名其妙锁死了。
换了两次墨盒我发现这不对,这样用下去成本也太高了吧??
求问前辈这墨盒能否抢救一下?
如果没有抢救的意义了,求前辈推荐彩色一体机。
要求,效果好,使用成本低,机器稍微贵一点也能接受。
最好是有双面打印功能,且复印带自动进纸器。
激光喷墨都无所谓,关键是使用成本低,墨盒不会锁死。

网友A:
激光的机器都不存在墨盒锁死的问题吧?

网友B:
两年前买的佳能一体机目前吃灰中,喷墨的长期不用容易堵。激光彩色的价格貌似都不低。

网友:
HP打印机就是个坑。换EPSON 连供打印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年前买的佳能一体机目前吃灰中,喷墨的长期不用容易堵。激光彩色的价格貌似都不低。 ...

家用的A4级别,喷墨一千多,激光三千多,这个价格其实还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的机器都不存在墨盒锁死的问题吧?

有一些激光打印机也是有墨盒芯片的。

网友C:
激光比6色喷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比6色喷墨效果如何?

我个人的感觉,激光不堵头,但是颜色的鲜艳度,永远是喷墨会稍好。

网友:
偶尔用用就买激光打印机,喷墨的家用 不管用不用都不要买,就是个坑。喷墨的打印机便宜,墨盒贵,改联供的,时间长了不用也会堵。激光的机器贵,耗材便宜,1-2个月打印也能用。用个2-3年,转手在卖也可以。

网友D:
家用不打照片就选个激光一体机,省事,目前好一点的激光硒鼓都带计数芯片,只要不是最新的,都有破解芯片,也便宜!

网友:
就你这要求还是换爱普生的吧 质保期内用原装的墨水 过了质保期用国产墨水 不过需要经常用着 不然长时间不用容易堵喷头  激光彩色打印机就别想机器贵 耗材也贵 打印效果还没喷墨的效果好

网友:
墨盒还是用爱普生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不打照片就选个激光一体机,省事,目前好一点的激光硒鼓都带计数芯片,只要不是最新的,都有破解芯片, ...

前辈觉得有哪个激光打印机成本低?
我感觉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的感觉,激光不堵头,但是颜色的鲜艳度,永远是喷墨会稍好。

确实鲜艳度是喷墨的好太多,打印照片啥的总觉得灰蒙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觉得有哪个激光打印机成本低?
我感觉好像都差不多

成本都差不多,但是你要能用第三方耗材的话就会便宜很多,所以最好是买粉盒芯片有破解的好换的

网友:
二手激光彩色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