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发现了一块非典型闪迪加强版

楼主(2022-08-26):
众所周知MLC版的闪迪plus的颗粒是9DDL,结果这次遇上个不是这样的
2246的工具里甚至检测不到对应的颗粒

网友:
像是降容的0DDL

网友:
9DFK,A19,单die,TOG

楼主:
我还以为是2die/ce的DDK呢
总觉得跟983A95937AD0脱不了干系

楼主:
你是不是黑片玩多了总想着降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2die/ce的DDK呢
总觉得跟983A95937AD0脱不了干系

看错了,是2die/CE的,A19制程,2p,应该是DDK了,单die8G

网友B:
第一眼的感觉是单CE 6DDK/L  2die/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眼的感觉是单CE 6DDK/L  2die/ce。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这个颗粒flashmaster和flashinfo都没有对应的资料,也不知道怎么搞搞看

话说朱哥终于换头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是2die/CE的,A19制程,2p,应该是DDK了,单die8G

有没有46en或者46xt的参数,还是只能拆下来上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但是这个颗粒flashmaster和flashinfo都没有对应的资料,也不知道怎么搞搞看

话说朱哥终于 ...

懵 就一个字   拿903套套看,成功了再改2246en会容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46en或者46xt的参数,还是只能拆下来上U盘?

直接用DDK参数试试

网友C:
几年前就发现过有A19的盘,当时说出来都不信,可能是比较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就发现过有A19的盘,当时说出来都不信,可能是比较少吧

还有三星850evo一般都是OKGY8S7C,结果我拆出来一个OMGY8S7M

网友:
"懵"这个说法准确,我现在听楼上的对话呈现出的就是一脸"懵"状

网友(2023-04-20):
这个应该可以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