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挖洞?都不如思维定势给你挖坑。

楼主(2022-08-26):
又骗我挖洞这个帖子咋又被顶上来了。。。

懒,漏了一个月,任凭地上铺纸吸水。。后来用大开口扳手准备试,一拧四分管的螺帽,感觉有点松?

不要笑。我一方面感觉特别敏锐,另一方面左右盲,顺时针逆时针想半天也还是经常反。

拧紧了观察几分钟,居然不漏了。。。

这里就存在一种思维定式。

因为对锌合金角阀没信心,所以默认是它漏了。

当然此处定势不是100%,我当时还存在逻辑,用手摸过A和B:

结果A马上湿了,B无动于衷。搁平时我会换舌头,无奈柜子限制了我。

这导致我当初判断失误,以为角阀问题。

当然这里也许是MATRIX的一个程序BUG,至少AB之间必须先上而后下,水居然能够倒流?

网友:
惊心动魄,堪比007。最近在改明管,所以多看了一些相关的帖子。

网友:
现在我多用这种胶垫,不容易漏水

网友A:
楼上的胶垫,我一次性买了200个,留存备用。上次是维修一个燃气热水器,无论怎么缠生料带,都是漏水,最后逼急了,直接买了胶垫上去,大功告成。

网友B:
锌合金必须得换,要不到时心肝颤。

网友:
锌合金角阀在热水管上挺不了几年,建议还是换了

网友C:
拧螺丝觉得很有技巧,有次也是拧水管接头怎么拧都有点漏,很轻微的那种,后来让专业的人帮看看,他也只轻轻地正反拧了几下就好了,应该都是熟能生巧,凭感觉。

网友:
10年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上过当的人给你个忠告:锌合金的话必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胶垫,我一次性买了200个,留存备用。上次是维修一个燃气热水器,无论怎么缠生料带,都是漏水,最后 ...

得带台阶的内丝才能用这玩意,不带台阶就傻眼了

网友:
水不一定都是往低处流的

网友:
远离锌合金这坑爹的无意儿。

网友:
锌合金会被腐蚀断裂。
趁早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螺丝觉得很有技巧,有次也是拧水管接头怎么拧都有点漏,很轻微的那种,后来让专业的人帮看看,他也只轻轻 ...

过犹不及。过于用力,导致垫片变形;质量差的甚至滑丝、破裂;

好产品其实不用生料带,也不用太紧,稍微吃点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必须得换,要不到时心肝颤。

是呀!我的直接拆的时候脆得断里头了,最后用长钢钉加榔头给一点一点凿下来的,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D:
最怕修水管,本来是一个小漏水口,一关阀门,碎了,再拧螺丝,又碎了。搞得一个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上次我加的热水管以前的装修公司用的ppr,本来没事,手一碰就碎了。搞得好几个地方都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锌合金必须得换,要不到时心肝颤。

自己用的,确实别买锌合金的货,过几年自己先挂了
还是纯铜件靠谱

网友:
用铜的真是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怕修水管,本来是一个小漏水口,一关阀门,碎了,再拧螺丝,又碎了。搞得一个小问题搞成大问题。上次我加 ...

所以我各种断丝取出器备用,各种土办法备用,然而更糟糕的是地方逼仄,不好下手。
水暖件尤其暗处的千万别省,不能讲性价比,就朝贵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