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2004年的纯铜风扇电机

楼主(2022-08-26):
刚刚买回两个无刷电机准备给风扇换电机。还在犹豫要不要把好的电机拆了要外壳拿来改造。刚好朋友风扇电机烧了。于是帮他换了一个电机。这个坏电机就给我大卸八块了。
电机一通电就漏电保护跳闸,测量发现线圈和转子短路,拆开发现电机主轴上的塑料件老化碎裂,打断了线圈。

外壳刚好拿来改无刷电机

网友A:
现在很多都用镀铜的铝线了

网友:
不错,期待改造后的效果

网友:
直流电机改起

网友:
等改造直播,捡了壳子可以折腾了。

网友:
他们真厉害,这个铝线他们是怎么焊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都用镀铜的铝线了

用铜色漆吧

网友:
现在纯铜的电机太少了。

网友:
现在电机基本上卖便宜的都是铝线的,我前年买个吊扇,说是铜线,用了一年坏了,拆开是铝线,后来我就干脆去旧货市场弄了一个绿色的古董吊扇,用得很好

网友B:
估计经常用最低档风速,电机过热绕组变色匝间短路,最后烧断线圈。改无刷最好,比之前多了微风档和无级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经常用最低档风速,电机过热绕组变色匝间短路,最后烧断线圈。改无刷最好,比之前多了微风档和无级调速 ...

主轴上的散热叶片碎了,把线圈绞断了

网友C:
真要给风扇改无刷电机的话,淘宝已经有配套的成品无刷电机出售,貌似不需要外壳,后面的摇头机构一定记得要保留,万一结构不一样的话还有个可以替换的。

网友:
拆铜党、、、、啊。

网友:
我也买了个跟你这个稍微不同,改完用的挺好无极调速,里边塞了个24v3A电源板,预留一个dc口停电也不用担心没风扇用了,找个12-24v电池接上

网友:
这个质量还不错的。

网友:
无刷电机的轴长多少啊

网友:
虽然坏了,但是纯铜的,现在都是铝线的了。

网友:
无刷电机改后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要给风扇改无刷电机的话,淘宝已经有配套的成品无刷电机出售,貌似不需要外壳,后面的摇头机构一定记得要 ...

看过,价格偏贵,基本上要40-50一个。买一个可以买3-5个这种无刷电机

网友:
同款无刷电机路过 昨天刚到的 那种便宜的红板pwm驱动不了 又下单了贵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