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表品牌

楼主(2022-08-26):
这是什么品牌的表,问华仪说不是他们的表,收到一个这样的表不通电,能看出来是什么主控吗!

网友A:
两个弹簧当电源线的吗?是不是接触不良?加电试试,没有元件烧了,应该不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弹簧当电源线的吗?是不是接触不良?加电试试,没有元件烧了,应该不是坏的 ...

就怕是牛屎坏了!

网友:
说明书上有两个厂家,上海加佳和星溢,难道没有联系电话吗?估计这是2001年生产完,厂家就倒闭了;小牌子的东西,不值钱,看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钳表还不错,这么新就坏了

网友:
顺着电源正负极线“顺藤摸瓜”,应该有个初步判断!

网友:
没见过这二家厂的产品

网友B:
不是自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自己买的????

刚收的,发货前让卖家拆开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收的,发货前让卖家拆开看下!

你知道是坏表还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是坏表还买?

15块钱包邮,买了修不好做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15块钱包邮,买了修不好做配件!

就算便宜,这东西你给什么东西当配件呢?

网友:
外形像是MASTECH  MS2138.
但按键排列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参考

我这个表,但是型号不一样!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两个贴片电阻的阻值,一个r23,另外一个是右上角电位器上面横着那个阻值!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表,但是型号不一样!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两个贴片电阻的阻值,一个r23,另外一个是右上角电位器上面 ...

是这两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两个吗?

我的交直流测试结果都是大一倍,返厂维修,售后说这两个电阻动过,那边找不到图纸,让我看一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你的表正常吗!

网友:
先检查供电电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交直流测试结果都是大一倍,返厂维修,售后说这两个电阻动过,那边找不到图纸,让我看一下这两个电阻 ...

原来正常,现在是不开机,吃灰中,懒得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