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记一次AGM-70Ah免维护电瓶补水补电

楼主(2022-08-26):
电瓶19年4月出厂,19年5月装车,19年12月提车,至今用了快3年了,跑了2万公里不到,21年7月份补过一次水、维护,这是第二次补水、维护,加水后采用小电流补电并静至后不接负载测的电压12.6v,装车接负载后电压12.2-12.3v,装车3天后测的电压12v。

补水用的专用电瓶离子水(其实就是蒸馏水),最明显的提示是标签写的0度以下易结冰,AGM电瓶补水不能太多,基本湿润即可,着重补充电瓶最外边两组,加水要时刻观察、静至、再观察,最后提醒AGM是阀控式,超压后盖子会泄压,拆装电瓶盖一定注意旋转角度不要挡住泄压后的通气孔,或者拆之前划线做好标记。

加水、补电前后启动没有多大区别,最直观的区别是启动后电压,补水、补电前启动后电压会上升至14.5v很长一段时间才回落到12v左右,补水、补电后启动后基本一直保持在12.2-12.4v之间。

上汽通用英朗车型将电瓶前置发动机舱,电瓶隔热棉和电瓶架有电解液腐蚀痕迹,特别是与电瓶架接触部分已经腐蚀生锈,说明定期补水很重要。

网友A:
电压并不能很好的说明什么,现在车辆的发电机不再是老式那种定压了,涉及到各种控制逻辑,最好有容量测试之类有说服力的数据。
不过电瓶加液效果应该是不明显,以前电动车试过,在电瓶寿命尽头加了一次,多撑了半个月。

网友B:
加水后效果明显吗?

网友C:
刚开始看着这电瓶,感觉很奇怪,既然是AGM电瓶,为啥不能倾斜呢。仔细一看标签,风帆这个李鬼藏得够深的,这不是AGM电瓶。

网友D:
电动车电瓶加过水,感觉有些作用。2017年11月买的新车,12V20A5块电池,2021年加过水,现在能跑30多公里,估计能坚持到冬天,低于20公里就换。

网友E:
估计是太干了不行,加点水湿润一下

网友F:
14年的普通电瓶,16年的AMG电瓶 都是原厂的,现在还在车上服役一直没维护过,感觉这种免维护的电瓶只要拆开加过水了寿命就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并不能很好的说明什么,现在车辆的发电机不再是老式那种定压了,涉及到各种控制逻辑,最好有容量测试之 ...

电瓶电压是看不出容量和启动能力,只能从启动状态和启动后的电压变化推测,条件简陋,没有内阻仪,正好上周吹吸泵坏了,开到4S店测了一下电瓶内阻和启动能力,健康度良好。
AGM高端车型是有动能回收、充电控制等等各种逻辑,但是我这种低端车型车内电压表看就是一个恒压限流充电。
个人感觉电瓶要定期、持续保养,等到启动困难了才想起来加水一切都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水后效果明显吗?

吹吸泵坏了,顺便去4s测了一下电瓶健康,启动能力和内阻显示电池健康,但是没有与之前的数据比较
实际启动没多大变化,打火启动基本1-2声就着,启停也正常,个人感觉电瓶要定期、持续保养,等到启动困难了才想起加水就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看着这电瓶,感觉很奇怪,既然是AGM电瓶,为啥不能倾斜呢。仔细一看标签,风帆这个李鬼藏得够深的, ...

上汽通用贴牌,风帆给德科代工的,你看正极一侧标签,超细玻璃纤维隔板技术阀控式电瓶,确实是AGM启停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电瓶加过水,感觉有些作用。2017年11月买的新车,12V20A5块电池,2021年加过水,现在能跑30多公里, ...

是的,从蓄电瓶原理来讲,不管是富液还是贫液,哪怕是免维护电瓶,定期、持续维护保养都是有作用的,都能延长电瓶的使用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太干了不行,加点水湿润一下

通俗易懂,大道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年的普通电瓶,16年的AMG电瓶 都是原厂的,现在还在车上服役一直没维护过,感觉这种免维护的电瓶只要拆开 ...

14年用到现在确实给力,但是这个要综合分析各种工况。
比如AGM不能承受高温恶劣环境,现在好多车企把AGM电瓶设计在后备箱远离发动机舱高温环境就增加了电瓶使用寿命。
另外,市场上的免维护电池,实际上还是需要维护的,只不过是因为它需要维护的周期长,等到需要进行维护了,基本也就晚了,报废了。

网友G:
加水没用,我店里有测试仪,加水前后数据区别不大,刚开始前几天启动电流稍微大点儿,过几天就又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水没用,我店里有测试仪,加水前后数据区别不大,刚开始前几天启动电流稍微大点儿,过几天就又一样了。 ...

建议用3年以上电瓶测试对比,加水前内阻、启动电流和加水后刚开始看不出,充电后是有差别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汽通用贴牌,风帆给德科代工的,你看正极一侧标签,超细玻璃纤维隔板技术阀控式电瓶,确实是AGM启停电 ...

AGM电瓶最典型的特征是贫液式电瓶,这个不是。这只是采用了AGM电瓶玻纤隔膜的富液式电瓶,应该叫玻纤隔膜的EFB电瓶。
所以,加水多少无所谓的,反正是富液式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别克英朗XT

网友:
汽车启动后电压就应该是14v   12v要么发电机故障,要么电脑或者励磁控制线路故障,你这样简单测电压没有太大意义
最起码测个加水前停车后静置几小时电压-启动一次熄火测出电压来比较

加水后汽车跑过一段路-停止几小时测电压-启动一次熄火后电压

最少有个启动一次或者几次后电压对比

加液不能随便加,如果本来是打湿状态的,你给加到浸泡状态这时候电解液就被稀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GM电瓶最典型的特征是贫液式电瓶,这个不是。这只是采用了AGM电瓶玻纤隔膜的富液式电瓶,应该叫玻纤隔膜 ...

这个是贫液,水不能加多,只能保持微微湿润,富液是可以加到完全浸泡极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