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刚到手的山货无刷钻

楼主(2022-08-26):
入手了个92元山货锂鑽,拆开看看有什么隐患没有,

楼主:
不知是不是回收电池,无任何标识,

网友A:
通常杂牌电钻的齿轮箱和电机等本体做工都是可以的,跟品牌机的主要差别就是电池,基本都是虚标容量的回收高内阻电芯做的。其实品牌机的裸机都不贵,甚至比电池便宜,我上星期买的东成20v裸电钻,才120块钱,但是电池打折后都要160元,简直离谱,当然我本来就有东成20v手砂轮,电池都是通用的,凑齐东成全家桶

网友B:
无刷的,转速、力矩、同心度怎么样?拆后结论是山货锂钻有无隐患?

网友:
等待继续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杂牌电钻的齿轮箱和电机等本体做工都是可以的,跟品牌机的主要差别就是电池,基本都是虚标容量的回收高 ...

您这个不错,早看到的话就撸一个了。

网友:
带不带冲击?有没有牧田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转速、力矩、同心度怎么样?拆后结论是山货锂钻有无隐患?

没看到霍尔,同心度一般,风扇轻微刮壳,10分钟空转发热量大,扭矩偏大,不适合拧小螺丝。

网友:
做工不错,90多的果然不一样

网友:
价格马马虎虎

网友C:
山寨的电池一般都是废旧电池,虚标严重

网友:
貌似做工没啥问题,就看以后使用用咋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的电池一般都是废旧电池,虚标严重

几年前买的虾牌,不到电池一年就废了。好歹还有19的龙韵,电池是通用的。上两天在废品站五块钱买了个韩夫人无线吸尘器,六节电池拆出四节好的费事把火安在虾的电池壳子里了 。

网友:
家里偶尔用用还是比较超值的!

网友:
电池是消耗品,看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不错,早看到的话就撸一个了。

若带电池那也要近300元,就贵在电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霍尔,同心度一般,风扇轻微刮壳,10分钟空转发热量大,扭矩偏大,不适合拧小螺丝。 ...

这就是和品牌的区别,质量把控不严格或者小作坊就不把控。看着比更便宜三四十元的好一些

网友:
东成的电转还是不错的,这个无刷版的扭矩还可以

网友:
去年那波中国红,自己把电芯换了
目前用起来非常顺手
10mm 钻头打砖墙和空心砖 没问题
混凝土没试过

网友:
我就是咸鱼买的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