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TP-LINK 企业级AC1200,TL-WAR1200L

楼主(2022-08-26):
↑铭牌,低下一颗螺丝

↑底部罗丝拆掉后,撬开上盖

↑被暴力断尾巴,线都断了

↑内置电源,12v1A

↑主控,硅脂大法好,摆拍好多次才清晰,高通 QCA9886,,2x2mimo

↑winbond  25Q128jvsq,16MB,不大

↑不拆天灵盖了

↑拆掉背面螺丝,看看散热片低下的内容

↑不得不说,惊讶的很,上面那个QCA9886发热量很大么???

↑独立功放芯片吧?洛达的 AP5s19

↑硕大的散热片,感觉最大的作用就是配重

↑拆出的5G和2.4Ghz天线,需要重新接线或者买新天线吧

M币都是负的了,

网友A:
天线跟原来的一样焊上去还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跟原来的一样焊上去还能用的...

主要是天线卡不住了,掉了一块

网友:
电源板电源线一端用端子,一端又不用,不明白厂家咋想的。

网友B:
刚刷好机7661改成可以免按键mesh的7660,装上天线,准备做外壳了。
拆了交换机芯片(省电、超薄)的tp link的mesh易展功能

但是发现路由器太多了用不完。。。

网友:
内置电源,连上天线还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刷好机7661改成可以免按键mesh的7660,装上天线,准备做外壳了。
拆了交换机芯片(省电、超薄)的tp link ...

搞这么多小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多小天线

5DB的,一般家用够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缩水了吧。

网友:
这个做工看着可以。

网友:
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外壳不好拆,安装也困难,公司有一个,看拆机视频才搞定。

网友:
很好了 这货能用用  ……

网友(2024-03-21):
需要刷机的发测试极给我,我自己编译uboot,任意刷openwrt

网友(2024-10-11):
这个内存有多大?

网友(2024-12-31):
灯常亮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