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简单拼凑一个DC升压电源

楼主(2022-08-26):
本着能捡钱绝对不花钱的原则,废物利用,拼凑一个DC升压电源。
言归正传,上图。

捡的一个电动车DC降压配件,坏的。

拆开

是左下角贴片电阻长期发热,电路板碳化导电出问题,测量主要原件,电源芯片3845、开关管75N75和功率二极管都是好的。

草绘大致原理图

整理一下,就是这样的

利用原板上原件,大致改成上面这样升压的,图中仅画了改动部分。

拆除关键部位原件,75N75和功率二极管换个位置就差不多了,原来的输出输入口互换,其他的就是割电路板铜箔、跳线。。

基本就是这样的,没有合适的电阻,检流电阻使用康铜丝绕的。

面目全非的铜箔面

外壳做好标记
由于3845电源通过二极管直接接在输入端,实测输入端8.7-8.9V电源才开始工作。
输入9-14v,空载输出是14.16V,输入电压再高,输出就会同步升高。
用可调电源测试,9v输入时,带载电压就开始降低,重载电压低到9.35V,当然电流也达到3.5A。唯一奇怪的是输出短路时电流短时达12A,和检流电阻计算的不符。不过此时把可调电源拉低保护了。
简单记录了几组数据如下:
输出13.93V,1.39A,输入9V 2.39A
输出10.95V,2.25A,输入9V 3.04A
输出10.13V,2.62A,输入9V 3.26A
输出9.35V  ,3.52A,输入9V 4.01A
输出12.5V,  2.5A, 输入10.8V3.21A
输出11.15V,3.0A,输入10.8V3.56A
输出10.9V,4.12A,输入10.8V4.6A
输出13.3V,2.75A,输入11.8V3.36A
输出12.6V,3.25A,输入11.8V3.78A
改这个电源是准备用于超级电容组补电,估计能够胜任。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7241-1-1.html

网友:
是3843也可以吗?

网友:
基本功扎实,这个比自己打板重做又轻松一些。

楼主:
区别好像是占空比范围有区别,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是大改啊

不如把原贴纸撕了,重新写个标签

网友A:
楼主改这个电源是准备用于超级电容组补电的。

网友:
这可这样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改这个电源是准备用于超级电容组补电的。

只要耐操,不超压就可以了。

网友:
基础知识扎实,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动手能力强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别好像是占空比范围有区别,应该没问题吧。

升压电路由于结构问题,短路是不可控的

网友(2022-11-22):
基本功扎实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BUCK电路里面二极管和开关管位置换一下变成BOOST电路?

网友(2023-11-22):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