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安能ST181钳型表拆机

楼主(2022-08-26):
搞搅拌站设备,环境恶略,差不多一年要消耗一块钳形表,不是丢了就是摔了,所以够用的情况下,越便宜越好。所以综合看没有比这表更具性价比的了。4000字,自动档,可手动切换量程,功能齐全,7号电池,蜂鸣带灯,感应电笔,频率,电容.....对比UT890,电阻档误差大了点。
        用了四个月了,拆开里面没几个元件,集成度太高了,想校准,没方法,不过搞强电为主不校也凑合,一般测24v,220V,400V,电机绕组,电机电流,线路通断,称重传感器mv电压这些。

楼主:
用卷还能便宜三块

楼主:
电阻最小档貌似砍了底数

网友:
我7月买过一个,电压电阻电容精度还行,但电流精度很烂。表本身做工太劣质了,特别是那个转盘,由于底下弹片位置不合理,这表刚开机的那两个档位阻力摩擦力很大,顿挫感很弱,转到最后两个档位时,手感才舒适起来。电流测试照片我删了,这表的电流误差反正是超过说明书上的误差值的,

网友:
之后玩了几天就挂闲鱼卖了,因为这个商家没送运费险,退货不划算,我29块买的,挂闲鱼39块钱,还可以,不亏。我卖二手的原则就是尽量不亏钱

网友A:
众仪马甲表,牛屎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仪马甲表,牛屎很亮

众仪哪款的马甲呢,啥方案的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拆机图,有点疑惑,楼主确认这块表能用来测400V?国产表为了压低成本,真的毫无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拆机图,有点疑惑,楼主确认这块表能用来测400V?国产表为了压低成本,真的毫无底线。 ...

你是指安全距离还是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