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立创开源-DIY一个用pos机打印头的热敏打印机

楼主(2022-08-26):
额。上次的帖子不能编辑了
搞完了,出现发下
本来是用的单键开关电路,但是那个调起来实在麻烦。。。最后采用了别人提供的简单粗暴的方式,缺点就是烧录时候需要一直按住电源开关

准备好打回来的板子。。。有点多,其实要求不高自己做个壳也成,这个外壳是两年前设计的其实现在可以3d打印

用焊锡和铜柱连接板子

装上头

打印效果:

最后两个合影

下面讲讲白嫖指南
程序:https://xljxlj.lanzout.com/i562V0ab9rxg
建议坛友以后分享小于100m的文件也用蓝奏云,百度云容易丢文件,这个只要不违法文件都不会没掉,还不限速不用登录下载
程序原作者是b站的小李子电子实验室,我改了改,原来是用的硬件stb引脚来分段加热,但是这种方法在全黑的页面下效果不好,而且电流不够会不够黑
于是接受 飞向狙沙 的建议在程序里面拆分数据,这样就省下了5个io,效果更好了,速度也更快
可以使用编译好的bin下载或者自己编译,记得用v4.1版本程序编译,编译之前记得修改蓝牙库,修改用的文件也在里面
软件拆分数据程序:
void startPrint()
{

  int pinnumber;
  int i;
  int cache;
  onprint = 1;
  PowerONTime = millis();
  if (PaperSta ==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motor_add = 0;
    Serial.println("[INFO]正在打印...");
    Serial.printf("[INFO]共%u行\n", printDataCount / 48);
    digitalWrite(PIN_VHEN, 1);
    digitalWrite(PIN_STATUS, 1);
    cache = -1;
    for (uint32_t pointer = 0; pointer < printDataCount; pointer += 48) {
      cache = -1;

        if (analogRead(PIN_PTEST) < 2000) { //缺纸检测
          break;
        }

      setp = 0;
      while (cache != 0) {
        if (cache == -1) {
          cache = 0;
        }
        pinnumber = 0;
        for (i = cache; i < 48; i++) {
          pinnumber = pinnumber + shuzu16to2jingzhi[printData[pointer + i]];//这里用了excel公式做了个数组来统计0-255转换成二进制后1的个数(懒得写算法)输出当前行打印点数
          if (pinnumber <= printpin) {
            printDatacache[i] = printData[pointer + i];
            if (i == 47) {
              cache = 0;
            }
          } else {

            cache = i;
            break;
          }
        }

        if (setp < MOTOR_SETP) {
          goFront1(0);
          setp = setp + 1;
        }

        sendData(printDatacache);

        for (int j = 0; j < 48; j++) {
          printDatacache[j] = 0;
        }
        if (pinnumber != 0) {

          digitalWrite(PIN_STB1, 1);
          delayMicroseconds((PRINT_TIME) * ((double)heat_density / 100));
          digitalWrite(PIN_STB1, 0);
          delayMicroseconds(PRINT_TIME_);

        }

      }

      while (setp < MOTOR_SETP) {

        goFront1(MOTOR_TIME);
        setp = setp + 1;
      }

    digitalWrite(PIN_MOTOR_AP, 0);
    digitalWrite(PIN_MOTOR_AM, 0);
    digitalWrite(PIN_MOTOR_BP, 0);
    digitalWrite(PIN_MOTOR_BM, 0);
    digitalWrite(PIN_STB1, 0);
    clearData();
    printDataCount = 0;
    Serial.println("[INFO]打印完成");
    digitalWrite(PIN_VHEN, 0);
    digitalWrite(PIN_STATUS, 0);
    PowerONTime = millis();
    onprint = 0;
    jishu = 0;

  }

}

这个程序目前还是有点bug,就是为了处理速度,这里是8个像素8个像素处理的,所以在设置时注意同时打印点数设置不能小于8,否则会死循环

然后是板子了:
打板文件:喵喵机热敏打印机V4.1_程序优化 - 嘉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 (oshwhub.com)
所有板子都是1.6mm,拼板嘛,自己拼就行了,都拼一样的谁也过不了审
使用的app名字叫喵喵机,好像是作业帮旗下的?还可以打印错题

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做什么用,超市小条?

网友:
这个有点窄了,我有110mm长度的要不要一起玩一下。

网友:
这个都是电路板弄的啊

网友:
很强势,打印效果看上去很好了,屏我也点亮了,有需要的话可以发出来

网友:
懂编程的都是大佬 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记号下,膜拜大神。有时间了,也玩玩自己的pos

网友(2022-12-13):
我以前的1元POS机,没有打印功能

网友:
这PCB板都玩出新花样了

网友(2024-03-26):
图片画质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