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德力西机械定时器拆机(DELIXI CD98Z-DXT12)

楼主(2022-08-26):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你这种不算机械的,机械的是不用电的……

网友A:
这种是用了个电磁铁吗?是因为机械力度不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用了个电磁铁吗?是因为机械力度不够吗?

那个是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交流同步电机。

哦,明白了,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
买了一个几年了,没拆过,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用了个电磁铁吗?是因为机械力度不够吗?

那是电机的定子绕组

网友C:
楼上说是交流同步电机我才明白,刚才我还在找晶振和振荡电路呢,原来是利用50Hz进行计时的

网友:
不太喜欢这种机械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是交流同步电机我才明白,刚才我还在找晶振和振荡电路呢,原来是利用50Hz进行计时的 ...

你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机械定时器内部结构。

网友:
这名字跟山寨似的。

网友:
新国标款,我以前有过类似的,1年后偷停不断电,里面齿轮断裂磨损,可能是同步电机绕组过热,后来换数显款。

网友D:
貌似跟某些电饭煲的定时器差不多……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缩小版机械定时器。

网友:
不如买数显的

网友:
这个最大优点是停电后能记住断点,来电继续计时,电子的断电后记忆丢失,恢复供电从头计时或断电。

网友:
这不算纯机械的,用电频率计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用了个电磁铁吗?是因为机械力度不够吗?

同步电机经齿轮减速到(12)小时一圈,推动开关的力量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跟某些电饭煲的定时器差不多……

原理一样,结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