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QMS音箱左右声音不一样大,电位器拆出来了,是不是就它嫌疑最大了?

楼主(2022-08-26):
前贴在这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0539-1-1.html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谢谢!

镊子碰测了这两个点,感觉声音差不多。这个插头的1,2针脚对应的左右音箱(就是红色圈),短接明显感觉声音变大。 那嫌疑最大就是图2的 六脚电位器故障了吧?

我看这个旋钮电位器,网上卖12元,这种就可以吧?

---------------------------------------------------------------------------------------------------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位器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位器的事了。

请教,该怎么测呢,万用表我有。

网友:
换个好一点点的

网友:
90%是这个,故障表现为转动时声音时有时无,忽大忽小。年代久了内部氧化。最好3个一起换,因为高低压那个坏了不容易被察觉

网友B:
用无水酒精滴进去,不停的装,可以清洗一下,有效果。另外我试过滴汽车或者摩托车机油进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
先用酒清洗一下,一般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无水酒精滴进去,不停的装,可以清洗一下,有效果。另外我试过滴汽车或者摩托车机油进去也是可以的。 ...

直接把 第一个电位器 换了, 还那样,没好。。。

左右音箱声音,一个偏小。

难道是板上电容坏了?

网友:
先判断出是哪块板子问题,功放板的话查功放芯片周边电阻是否变值,没有问题的话是功放芯片问题。

网友(2022-10-11):
这电位器五毛一个 你从哪搜的12一个

网友(2022-11-16):
在坛子里看了好多电位器,自己家里音响、功放的电位器,也是没有一个不出问题的。
电位器就是易损件,就没有能用久点的电位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