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S10 PS3110 4贴镁光MW651 512G 标记贴

楼主(2022-08-26):
没有看到有群联S10+镁光颗粒的组合

看到有这个固件 做一个过过瘾。

成品图。板子是东芝的。

开卡成功:

颗粒坏块情况:

开卡设置:

跑分和SMART: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工具在设置"Set Param"时需要输入的密码是什么呢?

网友:
有治具真好

网友A:
请教楼主,在哪里短接呢

网友:
真羡慕有治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工具在设置"Set Param"时需要输入的密码是什么呢?

没有密码。是需要治具。SSD连接开卡治具后打开软件就可以直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在哪里短接呢

PCBA丝印处位置:B

网友B:
固件限制了容量?只能开400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限制了容量?只能开400GB?

你很细心哦。开卡设置里面我设置的开容400G。

网友:
S10不知道稳定性咋样 S11好多掉固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BA丝印处位置:B

谢谢楼主回复,开眼界了 另外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款软件工具我找到了一版,但是*.exe版本,难道没有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密码。是需要治具。SSD连接开卡治具后打开软件就可以直接设置

谢谢楼主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回复,开眼界了 另外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款软件工具我找到了一版,但是*.exe版本,难 ...

固件外置选择。 你要是有治具,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

网友:
终于得以一窥传说中的治具配套的开卡工具真蓉,感谢LZ!

网友C:
膜拜大佬。。。。。不过话说回来这写入速度不敢恭维啊,真对不起s1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外置选择。 你要是有治具,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拜大佬。。。。。不过话说回来这写入速度不敢恭维啊,真对不起s10了

L95B颗粒就这个速度。贴2246EN写入速度也是这个速度。不需要纠结 。

网友:
没有治具的我们只能手搓开卡了,虽然有点麻烦但是还能将就开,真羡慕有治具的人啊

网友(2023-04-08):
手机好像有一片,是不是272脚位?

网友:
有治具真是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