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国营厂线性可调电源拆机维修

楼主(2022-08-26):
拆机后分享后, 用了几次,尝试给18650充电满载2A,20分钟   温度有点高,然后砰一声 黑屏了, 检测发现 输入保险爆了,整流桥一个2极管击穿,
更换保险替换整流桥堆后满血复活
参数0-32V   2A,电流太小,实用性不够,与万用表误差0.05V。
整理桥是3A的,功率管是3DD102B 铁封的 4个   看这个管子电流也到5A了
有没有办法扩流到5A  各位看官 给指导下
这电源是国营红西安红华仪表厂生产的

网友A:
居然有大红袍。。。

网友:
这电源够养眼的…

网友:
当年的机器还是比较舍得用料的。

网友B:
淘汰的东西就让它安度晚年吧,它生来就是老爷车,不要指望变成跑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汰的东西就让它安度晚年吧,它生来就是老爷车,不要指望变成跑车~

网友:
当年的机器

网友:
当年算不错的现在觉得集成度不高了,效率也低

网友:
看得出用心在做产品

网友:
当年的机器还是比较舍得用料的

网友:
换成大功率的二极管或者是肖特基二极管,把主线路加粗,再改一下电流取样电阻。滤波电容也要加大,如果有继电器在中间也换成大电流的,这样能加大电流。

网友:
首先你得把变压器换成大功率的,源头有保障,你就可以尝试动电路了。

网友:
我有一个双路的,同样牌子,就是输出档位开关卡簧掉了一个,得用力按住才能输出。

网友:
还是别改了,效率太低,都用在发热上了。

网友:
这个面板上的字,好像都是手写后制版的,看来历史确实悠久啊。

网友:
做工还是很板正,就是集成度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大红袍。。。

那年代,就两种,红袍的金属膜和绿袍的碳膜电阻。这个设备当年应该还挺贵的。
小时候家里好多这种红袍电阻,当年雷达之类的板卡都是这样的,还有一边大一边小轴向出线的钽电容等等,个头挺大,但非常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