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带较强的感应电 不是要换个电源可以解决

楼主(2022-08-26):
是不是要换个电源可以解决哟,插座内没有地线,这个无法改变。可以不加地线解决吗?

网友:
去科普学习一下等电位 。没有电位差就不存在漏电和击穿。

网友:
把连接T12芯外壳的那根线断开。

网友:
换变压器,工频隔离。

网友:
不加地线还想没有感应电只能用电池

网友:
220--220的隔离变压器应该就可以。

网友:
用电池组供电就行了  焊芯片

网友A:
用的t12透明手柄,实测用三插电源,即使良好接地,依然有感应电60到90v,应该在烙铁头外壳上边单独接个接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t12透明手柄,实测用三插电源,即使良好接地,依然有感应电60到90v,应该在烙铁头外壳上边单独接个接地 ...

这么严重?

网友:
变压器有个安规电容 高压 串低压哪个 断了就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t12透明手柄,实测用三插电源,即使良好接地,依然有感应电60到90v,应该在烙铁头外壳上边单独接个接地 ...

跟你使用的开关电源有关,有的电源即使有三插也是假接地,原边的感应电照样从Y电容串到副边,换个正规一点的电源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你使用的开关电源有关,有的电源即使有三插也是假接地,原边的感应电照样从Y电容串到副边,换个正规一 ...

大哥推荐一个电源,我不知道买哪个

网友:
自从买了个好电源(真正接了地线的,以前买了两个都是假接地,测试感应电有好几十伏),现在t12烙铁头即使不接地也不带电了,非常安全了!

网友C:
工厂里生产线上的低压工具必须配工频变压器供电,像936的不管怎么山寨,工频变压器不能省,那是要进工厂产线的,反而diy的东西都喜欢用开关电源,我一般diy能用工频变压器的,决对不用开关电源

网友:
白光951,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厂里生产线上的低压工具必须配工频变压器供电,像936的不管怎么山寨,工频变压器不能省,那是要进工厂产 ...

不是工频变压器的功劳,okl的高频电烙铁,价格高过白光原厂,从来没用过工频变压器,一开始就是开关电源。

网友:
用线绕变压器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