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后续x3 改LED背光

楼主(2022-08-26):
前面的示波器后续x1 这次真的买了个示波器!         示波器后续x2 好像真的修不好了!
前面因为CCFL灯管一直点不亮,还是有点自知自明的,果断放弃,改LED背光!
今天的帖子很简单,来个看图说话!

一个坏的扣板灯,拆了灯条,5并2串刚刚好! 宽度是3.85mm

长度是195mm

和拆下来的CCFL灯管对比一下,只能说刚刚好!

这里准备了一个买了好久的升压板,然后在正极串了一个51Ω的电阻。

在原来升压的5v处进行升压,刚开始升压到6v,接LED灯板,电流100mA左右,但是发热厉害。
后来升压到12v,然后用51Ω电阻限流,电流在117mA左右。微微发热。

装到示波器电源上试试看,电流116mA。铝基板微微热。

把电源装回,固定升压板就完事了!

通电测试,拍照的时候有频闪,这个没办法避免,估计用专用驱动可以避免,但是想想还是算了,怎么省钱怎么来!

最后,因为拆CCFL灯管的时候,手机没电了,所以就没有拍照片,其实那个灯管还是蛮好拆的,难不住混数码之家的筒子们!

楼主:
这里插一下,没玩过示波器,学习了一下论坛大佬们的帖子,用示波器看正弦波。

ac 220v转ac 11v变压器一个,次级接示波器探针。

然后如果不出意外 按“auto”,波形就会出现,

这个DS3022M 频率得手动调出来! 这里可以看到Frq1=50.51Hz 难道是因为离三峡大坝近的原因,频率居然还挺准!

再来一张,50.13Hz! 这个调了一下时基,波形有点点拉长了!

网友:
执着的折腾好了

网友:
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
所以说,我可以帮你改装。

网友:
水电的波型不错。

楼主:
水电 很是平滑!

网友A:
恭喜终于修好了!有示波器玩了,开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终于修好了!有示波器玩了,开心吧?!

哈哈!终于看到大波波了!

楼主:
这个确实很简单就是背光的问题,还好示波器其他部分没问题!

网友:
恭喜恭喜,楼主也是拥有示波器的人了

网友:
这种数字波波,浑身都是刺,怎样分清是信号本身不流畅不干净还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B:
个人感觉电流还是太大了,我的在LED灯条端电流只有9V 35MA,亮度完全足够,灯条完全感觉不到热量。不过我是用横流驱动板的,也是5V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电流还是太大了,我的在LED灯条端电流只有9V 35MA,亮度完全足够,灯条完全感觉不到热量。不过我是 ...

我试过加大限流电阻,减小LED的电流,这个灯板估计很差,电流低于100mA的时候就只有一点点亮!

网友:
离三峡多近啊?50.51Hz都超标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加大限流电阻,减小LED的电流,这个灯板估计很差,电流低于100mA的时候就只有一点点亮! ...

估计你这个不是超高亮度,一般背光专用超高亮度都是3串多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