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视与机顶盒连动

楼主(2022-08-26):
老人岁数大,机顶盒待机还多选项。看见电视上有个usb输入端,插个u盘试下,能亮,应该是有5v电压输出,准备用这个电源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机顶盒插座输入。看网上成品上还有几个元件,不知道只用继电器行不行。立创搜个开源的控制图,不太明白这些元件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我家是机顶盒长期通电,  不关机。
一般情况下只开关电视机。

网友:
电视机插头和机顶盒电源插头插在一个插排上,拔插排插头同时控制电视和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机顶盒长期通电,  不关机。
一般情况下只开关电视机。

这也行啊。

网友B:
我就是用继电器做的,用电视盒控制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用继电器做的,用电视盒控制电视机……。

有继电器控制图吗?我准备打上面那个图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继电器控制图吗?我准备打上面那个图的板子。

那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啥图?找个废电路板,装个继电器,最好加个二极管,然后简单接一下线,完事!

网友C:
开源的那个是需要控制信号的,不用那么复杂,继电器并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确定电视机关机后USB没电,注意隔离高压

网友:
机顶盒直接用电视机USB供电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的那个是需要控制信号的,不用那么复杂,继电器并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确定电视机关机后USB没电,注意隔 ...

试过了,待机时usb口没电,因为usb口是输入口,不知道电流多大,上面那个板子可以用吗?

网友:
买个电视伴侣插座,同时控制电视与机顶盒,关电视后自动两者断电。

网友:
现在有专门的电视插板,很方便,好像不太贵

网友:
我更简单,用一个插座插电视与盒子,插座上有开关,一开全开,一关全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待机时usb口没电,因为usb口是输入口,不知道电流多大,上面那个板子可以用吗? ...

不行的,它需要输入一个控制信号的……

网友:
机顶盒的开机速度,要急死人

网友:
用一个插座插电视与盒子,插座上有开关,一开全开,

网友:
电视打开工厂模式,设置来电自动开机自动hdmi1,和机顶盒查一个小排插上,如果家里有米家或者什么智能音箱,配一个智能插座来控制,语音开关或者无线按钮开关,躺床上就可以定时开关远程操作什么的,这应该是比较成熟不用自己动手制作东西的方法了。

网友:
一般不介意盒子不断电那点功耗就不关掉盒子   关电视就行 但是不适用于那些带系统的所谓智能(智障)电视  适合不带系统的开机默认上次信号源通道 不然进去还是要遥控玄信号源

有的电视支持联动 可以开盒子就自动开电视

网友:
看lz使用hdmi线,了解一下hdmi cec 功能,盒子电视都支持的话打开hdmi cec ,只要遥控关盒子或电视任一设备即可同步控制关掉另一个设备

网友:
智能插排,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