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多大焦距 的摄像头拍摄效果最好

楼主(2022-08-26):
我家是条式楼,二楼,我想在三楼和二楼之间拐弯处装一个监控,拍我家门口,焦距多大的合适?

网友:
门口到摄像头距离,6米内2.8 6-10米4.0

网友A:
那也得看监控面积,面积大选广角,要效果就不能角度太大的。照相机标准镜头拍人像多用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得看监控面积,面积大选广角,要效果就不能角度太大的。照相机标准镜头拍人像多用50mm ...

入户门那一块面积,两个平方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户门那一块面积,两个平方左右

常见的焦距4/6/8mm,选8mm的应该就可以了。供参考

网友:
2.8或者4  近距离最优解!

网友:
弄一台云台变焦智能球机,想咋看就咋看,不过貌似成本高了点

网友:
焦距50mm的合适,如果要求更大范围的监控区域选12mm或者14mm的

网友B(2022-10-16):
2.8mm  3.6mm 4mm 不能再大了,相信我

网友:
大牌摄像机+高分辨率!没装过的话最好自己实际试一下!

网友:
买贵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mm  3.6mm 4mm 不能再大了,相信我

靠谱。那些说50mm的,忽略了一个概念:等效焦距。

网友(2022-11-25):
4MM镜头的最佳可视距离为4-6米,镜头尺寸越小,可视面越宽,而距离越短。楼主家门口到楼梯拐角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3米,2.8MM摄像头完美!

网友:
越小越好,2.8

网友:
范围广的12mm或者14mm;24mm常用;50mm和人眼一致;100mm以上就是望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