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的焊枪

楼主(2022-08-26):
破烂里整理出来备用的焊枪

看着不大的玩意儿 拆一下零件真不少

主体 黄铜和紫铜焊接 外面包了胶

前后都带安装配件的丝口

枪帽 有长和短两种 新的钨极都很长 适合用长枪帽 狭窄空间用短枪帽配合短钨极

尼龙隔热帽 用于阻隔陶瓷枪嘴的高温 防止烫坏包胶

导流管和钨极夹

钨极插在钨极夹上面

导流管拧在焊枪上

拧上枪帽 压住钨极夹

陶瓷嘴

里面带丝 拧到导流管上

枪尾是借电缆的 有专用的连接件

接好是这样的

好了 看完 备用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老刀又到了得得嗖嗖的时间了

网友:
给我来个小麻雀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家用的小罐气瓶卖

网友B:
氩气管与电缆是一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家用的小罐气瓶卖

没有,小瓶不会给你加气的,要么自己买大瓶倒小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氩气管与电缆是一起的吗?

里面裸线外面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家用的小罐气瓶卖

淘宝找啊!大把的气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气管与电缆是一起的吗?

这个是气冷焊枪 氩气和电缆走一根管  水冷焊枪氩气单独走一根管 最近发的几个帖子里有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找啊!大把的气瓶卖

8L你不觉得大吗,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两三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L你不觉得大吗,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两三升的

有 二氧化碳灭火器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8L你不觉得大吗,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两三升的

8升还大?用一下你就知道了 小瓶用不了一会儿就没气了 我家里放了一个40升的瓶

网友A:
引用 楼主:
8升还大?用一下你就知道了 小瓶用不了一会儿就没气了 我家里放了一个40升的瓶
...

我一年最多就焊接两三回,感觉一小瓶就够用了,如果焊接这么耗氩气,那不是焊接成本很高。另外问一下,你的氩气是去充的,还是整瓶买,价格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 二氧化碳灭火器罐!!!

灭火器的罐子不行,压力不够,3MP的,氩气罐要15MP耐压。我见淘宝有卖最小2L的钢瓶,130一个

网友:
一堆铜,拆了卖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年最多就焊接两三回,感觉一小瓶就够用了,如果焊接这么耗氩气,那不是焊接成本很高。另外问一下,你 ...

我这里各种气体有专门送的 40升瓶是50一瓶 用量大的话还会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火器的罐子不行,压力不够,3MP的,氩气罐要15MP耐压。我见淘宝有卖最小2L的钢瓶,130一个 ...

我说的是二氧化碳灭火器 跟普通的灭火器瓶不一样 劝你还是买国标瓶 最小10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各种气体有专门送的 40升瓶是50一瓶 用量大的话还会更便宜

那还挺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