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只三无LED灯泡

楼主(2022-08-26):
居然连电容都没有了…整流桥加电阻就完成了整个驱动…关键特么的还是铝基板的…浪费啊…闲了改一下我那个飞利浦的灯珠上去…恒流源啥玩意儿的都齐整了……最后发现改版后手机发图片一张一张的很蛋疼了…

网友A:
以前嫌弃阻容,现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嫌弃阻容,现在好了

现在阻容都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阻容都没有了…

这下好了,散热也没了,等着融化

网友:
再精簡一下,去掉整流橋,只用電阻限流估計也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好了,散热也没了,等着融化

铝基板的,散热还可以…

网友:
小区庭院灯的标配,只要有亮就行。

网友:
这也没几颗灯珠,小功率没改的必要了,放过道照个亮

网友:
路边摊卖的最多的LED灯泡。

网友:
问一下这种灯能不能把电路去掉 直接用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