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价格不菲的视频采集卡 圆刚HDFM980

楼主(2022-08-26):
接触到个采集卡,看起来挺普通的,看到出库单时顿时觉得价格不菲啊!

圆钢980 ,属于新款了,最高支持1080P

看上去感觉也就几百块的卡吧

接口

转接线

转换成各种接口

6800

某宝也要6千多

还有1W多的

网友:
第一次见,一块顶台电脑了

网友:
医院半天就赚回来了

网友:
现在都是支持4K 实时采集了!  话说上次公司装一个采集卡就是4k的 不过不是圆刚也要一千多!

网友:
这卡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价格可以买个数码摄像机了吧,同样有这些功能

网友:
6800,良心价啊。。。

网友A:
现在价格应该算便宜吧?想当年随便一款视频采集卡价格不菲。。。。。。。。。

网友:
这个要算专业设备了。一般都是影视采集转换用的多。医院我唯一想到是B超用,但这种太高级了,B超本身输出的分辨率不高,用不上这种,而且新的都是数字的了直接USB接电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价格应该算便宜吧?想当年随便一款视频采集卡价格不菲。。。。。。。。。 ...

原来这玩意当真这么贵的啊

网友:
没想到比核显台式机都贵。应该必备HEVC硬件编码器芯片,便宜的视频采集卡,需要CPU或GPU作为软件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