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红灯2B111型收音机

楼主(2022-08-26):
不知有人拆过吗?不算老,收不了台,只能当收藏。红灯2B111型袖珍式集成电路收音机(上海无线电二厂)

网友:
有点历史了啊,真正手调频的

网友:
这种老货外壳硬杠扛…

网友:
40多年前的上海产品

网友:
已经是很少见到了。

网友:
收不了台,真的比较遗憾

网友:
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种芯片的变频级与普通晶体管线路类似,但电流很小,容易受外界因素变化而停振导致无法收台。先把电路板仔细清理干净,变质的电容等零件更换等等。单波段调幅的机子线路比较简单,故障不难排除。

网友:
这个有点历史了。

网友:
有一个红灯,好像是j什么几几的三节大电池的

网友:
已经集成块了,不算老。。。。。。。。。。。

网友:
这个是80年后的产品了,离红灯破产没几年了。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古董。。。。。

网友:
很多人收藏AM机

网友:
调幅的发射信号太少了,机械式几乎搜不到台,车载的电子式搜出来也是噪音极大。

网友:
”AM“的收不到台了,特别是城市都是高楼。只能是作为古董收藏

网友:
中波的收音机,没啥听头,干扰大,噪音大

网友:
红灯红灯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