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NTP时间服务器(卫星时间同步装置SNTM-8000)

楼主(2022-08-26):
有个NTP时间服务器,管理界面登上卡死,不能授时了。索性拆开瞧瞧

最左边是蘑菇头天线接口,天线得放到房顶空旷处

机器里有点空旷

只接了一个网络板

连的天线

秀珍的电源

其他网口都没焊锡

没连天线报故障

网友:
通过GPS或者北斗获取时间在同步的!

网友:
这玩意还挺贵的!

网友A:
NTP的授时精度就是ms级吧?用得着GPS授时么?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

网友:
理论上就是个GPS接收器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便宜

网友:
换个symmetricom的可靠性和工艺都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P的授时精度就是ms级吧?用得着GPS授时么?

这个是企业网内部用的

网友B:
什么设备需要非常准确的时钟呢?联网的设备都会自动对时啊

网友C:
我送你一个蘑菇头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需要非常准确的时钟呢?联网的设备都会自动对时啊

企业内网环境,以这个为时间源校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送你一个蘑菇头天线

谢谢,天线倒是有的,暂时还没接上。

网友:
盒子很唬人,里面的东西可以做紧凑些

网友:
授时器应该支持网络,可以用网络和卫星双备份

网友D:
公网的服务器难道会发假的时间出来?非得自己搞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送你一个蘑菇头天线

好人,定位的精度是不是和蘑菇头有关,车上导航天线换蘑菇头是不是变更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网的服务器难道会发假的时间出来?非得自己搞这个?

封闭小内网校时用, 例如公安网, 这些是不和外网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设备需要非常准确的时钟呢?联网的设备都会自动对时啊

这一看就是给内部网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