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常见的一个300w同步整流降压恒流恒压模块

楼主(2022-08-26):
一个不知名大功率同步整流恒流恒压模块,某宝上很常见,16块钱,参数如图,

外观尺寸,

打算用来做个电池万能充,这年头都流行同步整流,效率高发热低嘛。纹波就不测了,它自己说了50mv,就信它吧,反正充电池本就不在乎纹波多大。测测效率,设定16v,好家伙,空载就0.55w,吓人,不过考虑到它是大功率模块,空载功率还是情有可原的。

调到10v带10欧电阻,

输入功率10.33w,输出9.447w,效率91.4%,还行吧,估计功率达到额定一半时,应该能有95%左右(猜测)。

升温发热情况,首先家里是室温30度的蒸拿房,

带负载10分钟左右,电感温度38度,还可以,

mos管跟铝片一个温度,不过最高温点在mos管旁边,底下,这啥玩意儿?

原来是主控芯片,居然有51度,不明白为啥芯片发热最高,它又没通过大电流,或者说我运气不好买到个坏芯片模块?

芯片型号如图,不知道什么芯片。

最骚的是,不带负载时,芯片都还有51度,反正就是要发热,不发热不舒服,看样子空载0.55w的功耗全给它拿去发烫了。

看了下其他买家评论,貌似都说芯片发热,或许是个正常现象吧,那就得贴个铝片散热才行。

测试结束,谢谢

网友A:
芯片是TPS40057,我自己也设计了一块,最大可以达到14V 20A,的的确确差不多300W,怎么优化都无法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TPS40057,我自己也设计了一块,最大可以达到14V 20A,的的确确差不多300W,怎么优化都无法再高。 ...

那芯片发热也是正常的?这个温度太离谱了吧,我印象里通常dc模块就是电感和mos管发热,没见过多少芯片发热的,当然那种集成mos管的芯片除外

网友B:
这是先天体质不好,内阻太大导致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先天体质不好,内阻太大导致发热。

芯片内阻也会影响发热么,不太明白,不是说mos管内阻太大了,才会造成发热厉害嘛

网友C:
开关管在芯片内部吧?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调到73V给铁锂充电,结果没几天被我玩坏了

网友E:
有些同步整流驱动芯片确实发热比较厉害,我见的几款,都是芯片直接封装大焊盘接地,兼做芯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同步整流驱动芯片确实发热比较厉害,我见的几款,都是芯片直接封装大焊盘接地,兼做芯片散热 ...

那样散热还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调到73V给铁锂充电,结果没几天被我玩坏了

我这个模块最高就4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在芯片内部吧?

没有,你看模块上两个铝片,一边一个mos管,一个降压mos,一个整流mos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芯片发热也是正常的?这个温度太离谱了吧,我印象里通常dc模块就是电感和mos管发热,没见过多少芯片发 ...

目前可能同步整流芯片发热还没成本适合的解决方案吧,估计过一段时间就会有的

网友F:
MOS管开关时对结电容进行充放电也需要电流,高速开关时为了保证驱动波形尽量为方波,驱动的瞬时电流会很大,如果不采用图腾柱驱动,驱动压力都压在驱动IC上,发热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MOS管开关时对结电容进行充放电也需要电流,高速开关时为了保证驱动波形尽量为方波,驱动的瞬时电流会很大 ...

难怪,反正没看到图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TPS40057,我自己也设计了一块,最大可以达到14V 20A,的的确确差不多300W,怎么优化都无法再高。 ...

是lm5116啊

网友G:
这个模块,容易坏,控制芯片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模块,容易坏,控制芯片容易烧,

控制芯片我现在贴了铜片,到侧面铝片上,温度能降低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个,调到73V给铁锂充电,结果没几天被我玩坏了

我都放弃了,实验过坏了好多,质量非常垃圾,带小功率LED之类还可以,没啥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制芯片我现在贴了铜片,到侧面铝片上,温度能降低10度

不是散热的问题,是那个调电压的多圈电位器一坏,芯片就废,所以尽量不要总旋那个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散热的问题,是那个调电压的多圈电位器一坏,芯片就废,所以尽量不要总旋那个电位器 ...

哦哦,我早就打算买多圈电位器替换掉这两个电压电流电位器了,毕竟太小了不方便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