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一款奇怪的魔镜慧眼智能摄像头

楼主(2022-08-26):
先说明一下,这个摄像头是安装宽带时营业厅送的。但是我没有用,就一直放在那里。就是今天看到了,想拿出来拆一下看看。
外观长这样,倒是没什么问题

下面是网线接口,电源接口,电源上面是一个指示灯。

本来以为防滑垫下面就是螺丝,殊不知,,,,

直接就没有螺丝,上下盖子扣起来就完事儿。下半部分就长这样子。一个步进电机一个转接板没了。

转接板下面还有一个隔离网络变压器,算是标配了吧。

上半部分也是一个步进电机,而且这个摄像头还带喇叭,也就是说可以用它来远程对讲。虽然摄像头端看不到。

线拔了就长这样,细心的小伙伴应该发现了,这个本身就用网线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WIFI模块。就是图中右上角绿色那块。这也让我很疑惑。

WIFI芯片模组芯片是8188FTV,查了下好像是USB WIFI模块。

主芯片是NI98513MBG,啥也没查到

摄像头一面,这颗芯片也是没查到什么。
最后拆完这个摄像头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为什么这个摄像头都已经用网线连接了,但是里面还要装一个WIFI模块。我很不理解。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不奇怪啊,这摄像头支持WIFI,也支持网线连接,我见过好多

网友:
网线用来上网, wifi用来手机控制呗

网友:
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联网啊,笔记本不是网口加无线网卡么?

网友:
如果你装在房子外面,以不方便拉网线,就可以用无线联网

网友:
方便记录的话还是搭配储存卡

网友:
很正常,现在卖的wifi摄像机很多都同时带网口,可以多个选择

网友:
wifi应该是用来手机控制的

网友:
作为监控系统,我的原则是能用网线连接就不用无线连接,即使摄像头离无线wifi发射器很近也尽量不用。

网友:
2803不用查,大名鼎鼎的2003的大哥8个达令顿。另外主芯片是NT开头

网友:
步进电机好像是空调风摆电机

网友A(2022-12-07):
NT98513  联咏主控。TCL TC218、海尔hcc-15b20-w 都是这个型号贴牌的,不知道赛达又找哪家代工。。。

网友:
接触的几款摄像头都是既有网络接口又能无线连接的

网友:
有线无线两种接法

网友:
笔记本电脑也是有线无线同时具备,楼主疑惑过吗?

网友:
网口和WIFI并存其实也并不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T98513  联咏主控。TCL TC218、海尔hcc-15b20-w 都是这个型号贴牌的,不知道赛达又找哪家代工。。。 ...

猜测一下 主板上KHJ  对应 看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