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上有个fine well投影仪成砖了 怎么刷机

楼主(2022-08-27):
手上有个fine well投影仪成砖了,刷机

网友A:
刷机刷不好的话,会从一块砖刷成另一块砖

网友:
刷不了的话只能吃灰了。

网友B:
首先你得有这个机子的原厂固件。

网友:
先去工厂售后问问吧

网友:
这东西都是专用固件吧

网友:
原固件保存好,有可能刷回去就好!

网友C:
按机器型号,在网路上搜吧,最好是与厂家联系,索要原厂固件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机器型号,在网路上搜吧,最好是与厂家联系,索要原厂固件比较可靠。

嗯有没有教程,固件再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刷不好的话,会从一块砖刷成另一块砖

有没有刷机教程,都是砖还怕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有这个机子的原厂固件。

嗯,反正是砖了,找个教程,洗刷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