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经常掉存储卡的wifi监控摄像头并加散热片

楼主(2022-08-27):
上个星期贪便宜买的摄像头,也不算多便宜,花了五十多块钱,到手后我就发觉它有个问题,就是经常不认内存卡,偶尔连不上wifi,当然可能是我路由器的问题。

重启后都能读到内存卡,就是开机几小时后随机的,就又不认卡了,怀疑内存卡坏了?我换了4张,都一样的结果。和商家商量后,退回去换了一个。

我还专门叮嘱了,让测试好再发货,尼玛到手后,依旧是2-3小时后就不读内存卡了,甚至让我一度的怀疑是不是厂家故意这么搞的程序,让机器刻意随机丢内存卡,好让我们去买他的云储存服务。当然这不是说没这个可能,

不过昨天我换内存卡时,居然把手烫了一下,那卡烫到不敢摸,之前就发觉烫了,但没注意,一侧温度,卧槽芯片60度,难道是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高温导致死机了?

进入正题,直接拆机看看,非常简陋,就一个小板子,大空壳里面什么都没有,搞不明白这些厂家明明可以做得很小巧,非要充面子。

主板背面,

喇叭盖子,

主板正面摄像头和wifi芯片,说起来这设计师是真的脑壳烂,wifi芯片这种大功率发热的模块,居然背面就贴着内存卡,我怀疑不认卡也和它有关。

底下是红外灯的散热铝板,通电打开红外灯时我摸了下基本是冷的,不影响主板工作。

好了,拆开完了,就测测全功率开机时的发热情况,

把红外探头盖下来,自然就打开夜视模式了,可以看到微微红光,

手机上可以看到摄像画面正常,

功率最大在2w的样子,一般吧。

顺带发现个小东西,这摄像头居然有快门,或者叫遮光板,难怪切换红外夜视时用能听到继电器那种哒哒声。

感觉很不舒服,这么小个板子加塑料壳就卖我五十块,简直暴利!

说说温度吧,开机才4分钟,芯片就52度了,

wifi芯片也有47度,长期这么高温度很难不坏。

不过也正常,现在的市场就是拼流量和销量,质量都是其次的,想买真正好质量的,得投入几倍十几倍的价格才买的到,例如海康威视一个枪机摄像机就两千多元,品牌溢价过高,不值得。算了不谈这个,考虑到散热,贴上铝片,希望效果能好点。

过了一天后,今天导热胶干了,测试通电2小时后,芯片大概45度的样子,高温点应该是背面wifi模块透过来的。

wifi芯片温度47度。

通电4小时后,芯片温度有个48度的样子,高温点依旧是背面wifi模块透过来的49度,

不过wifi芯片本身缺只有48.9度,嗯,总之差不多,

摄像头壳子始终是密闭环境,散热片能力有限,看来还得加散热风扇和透气孔啊,是个麻烦事,毕竟要考虑户外防水,和水雾水汽,那以后再考虑吧,先用两天观察下内存卡还丢不丢,若不丢了,就说明确实跟温度有关系,再钻透气孔加风扇。结束,谢谢

网友A:
拆的详细,学习中,以观后效。。。。。。。。。。。。

网友:
设备齐全,赞!

网友B:
还是买个稍微好点的吧,我们隔壁小区有一例垃圾摄像头起火的案例,把窗帘烧了!
咸鱼淘个品牌货,旧的也不贵。
我淘了两个大方摄像头,一共50包邮,最后刷一下固件就都修好了。

网友:
还是买海康威视的吧!大品牌稳定!

网友C:
加装风扇,风冷。

网友D:
别买杂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详细,学习中,以观后效。。。。。。。。。。。。

谢谢,凑字数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稍微好点的吧,我们隔壁小区有一例垃圾摄像头起火的案例,把窗帘烧了!
咸鱼淘个品牌货,旧的也不 ...

大牌摄像头貌似都要监控机,就算摄像头有网口,插交换机连电脑也读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装风扇,风冷。

必须要加了,今早起来看了下,内存卡没掉,但是摸着温度起码有五十多度,毕竟空间有限,热量传导不走,铝块的温度始终会和芯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买杂牌啊

就是图便宜。而且家里还有个五十多块钱的摄像头用了两年了,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牌摄像头貌似都要监控机,就算摄像头有网口,插交换机连电脑也读不出来。 ...

海康威视和萤石云都有带内存卡的机器,不需要硬盘录像机,视频存到卡里,联网手机也能回看

网友E:
是不是加个小风扇好点

网友F:
把WIFI模块用线接出来,用导热胶贴到灯板的铝基板上!

网友G:
这个是不是设计师没考虑周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加个小风扇好点

是的,必须得加,密闭空间不散热,加再多铝块都没用。过两天回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WIFI模块用线接出来,用导热胶贴到灯板的铝基板上!

这个模块貌似是焊在电路板上的,供电通信都有走线连接,取的话有点复杂了。

网友:
好的摄像头一般铝壳散热,包括品牌半球大部分都是铝壳,所以我碰见塑料外壳的摄像头都不太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不是设计师没考虑周到造成的?

我感觉这就是设计师故意考虑的,如果散热好了,不会影响内存卡,那怎么逼用户买云储存服务,或者东西不坏怎么卖新的,廉价货都是靠走量赚钱

网友:
就只有4条线,另一边的两个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