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空调扇AC120-C不通电

楼主(2022-08-27):
我本人是菜鸟,今天遇到这个空调扇搞我头都大了!原来别人送我的 ,当时故障是能使用,只是同时使用两个功能就自动关机!当时以为是按键坏 换了按键故障还是一样 就这样将就用了一段时间彻底开不起来了!自己拆出来修了好多次,因为本人技术低,修理不知道原理 也不知道各个脚位电压 怀疑哪里换哪里 什么安规电容、芯片乱换一通 导致现在5V稳压管有时17V、20v、200几V,连按键两端电压都有200多V了,搞得我先很迷茫....不知道如何下手.....

就是这烂板

就是这烂板

网友:
谁送的赶紧还给别人。

网友:
毫无头绪,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你。5V稳压管怎么可能有220V呢?你先要弄清楚5V是怎么得到的,是阻容、芯片,还是7805。维修前,要多看多测少动手,因为新手的焊功不过关,很容易越修越出毛病。

网友:
送去收破烂的。

网友:
淘宝有主板 美的空调扇冷风扇配件电路板 主控按键显示灯板AC120-15A原厂全新 70但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值得买

网友:
同时使用两个功能就关机,说明电源带负载能力弱,这类板都是使用阻容降压电路,大概率是降压电容容量下降所致,换个电容就好了,板上那个黄色的大方块。

网友:
如果是阻容降压的,一般用的是CBB电容。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想帮你都不知道怎么帮,而且就一张模糊不清的图。6楼说的有道理,先按6楼说的把那个大电容换掉,然后拆下滤波电容测一下容量。

网友:
这么描述的话咱也无能为力啊

网友:
5V稳压管有时17V、20v、200几V,感觉不用修了,5V稳压管是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升这么高,八成单片机也烧了。其实修这种风扇电路相当简单,第一部就是检查单片机5V供电是不是平稳,第二就是检查控制电机档位的可控硅是不是击穿。基本上坏的就是这两个地方

网友:
不花钱就花功夫,我家的空调扇按键板腐蚀不能用了,我全部重新接线用物理开关控制了

网友:
5V稳压管有时17V、20v、200几V,连按键两端电压都有200多V了,搞得大家都很迷茫
万用表测个电池看多少伏

网友:
估计都烧完了,换板试下

网友:
去找片同信号主板换了

网友:
按十四楼说的做。

网友:
捡来的送她去废品站。

网友:
万能淘宝搜型号主板就行了

网友:
如果真的5v稳压管上有那么高的电压,那就不用修了。
万能的宝上有风扇遥控改装板,一套十几块还带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想帮你都不知道怎么帮,而且就一张模糊不清的图。6楼说的有道理,先按6楼说的把那个大电容 ...

那两个已经换新的了

网友:
还是要搞懂基本的一些东西,有的放矢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