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普源DS1052E电源板自动掉电维修

楼主(2022-08-27):
去年收了一台电源坏掉的普源DS1052E,功率芯片PI TOP247炸了,淘宝买了5片TOP247,换了就好。还顺手升级成DS1152E。上周末拿出来用,发现开机约5分钟以后,就自动关机了。断电后,再开机,还是5分钟以后,自动关机。

首先换了低压侧的4N35和TL431,没有帮助。高压侧,也没有元件损坏。板子上面的电解电容都用ESR表测过,内阻正常。
为了查找故障点,在高压滤波电容两端焊出引线,监控这个电容的电压,在示波器自动掉电时,这个电压是缓慢下降的。看来就是功率芯片TOP247稳定性不好。换了一个新的TOP247,开机连续工作了2个小时,示波器没有自动掉电。

网友:
估计不是正宗芯片。

网友:
有些芯片本来就是不良品筛选出来的,参齐不齐。第三方渠道就这尿性 混着卖

网友:
深水宝嘛,看运气的有时候

网友A:
这都行,芯片还能不稳定,不应该是要么坏,要么好吗

网友:
功率芯片PI TOP247炸了,是什么原因引起TOP247炸的?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象拆盲合一样,好坏随机。

网友:
TOP247品控不行,还是买拆机的好点

楼主:
查了一下,普源的DS1052E这个系列的示波器,TOP247损坏,挺常见。可能因为散热片不够大,长时间工作,导致过热损坏。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A:
这都行,芯片还能不稳定,不应该是要么坏,要么好吗

据说俄罗斯军方采购华强北芯片造导弹,气得直慰问卖家亲属

网友:
可能买到了参数不足的器件了,假货。好比大电容里面套了个小电容。

网友:
大概率是国产替代芯片

网友(2024-11-24):
谢谢分享,刚买了个旧的DS1052,学到知识了

网友:
不如买拆机的,更靠谱些

网友:
进口芯片,特别是那种热门芯片,我一般是买拆机件,这种一般假货少,还便宜。根据目前经验看,虽然是拆机的,但是坏的也非常少,基本都是好的。

还有一种可能是买到了用功率小的TOP24x系列芯片重新打标冒充功率大的24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