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来做小风扇:红外+MQTT,ESP32C3+PWM无刷小吊扇+PD诱骗,接入HomeAssistant

楼主(2022-08-27):
我现在硬件条件为:群晖NAS(蜗牛星际)内安装docker容器,容器再安装Home Assistant,在HA内安装MQTT集成;

其实这个风扇是可以单独运行(红外遥控),MQTT就是方便在手机上操作、遥控;我也刚刚才玩HA,后续还会把86盒改下接入HA;
如果适合自己手上的电器件+原理图自己画PCB板,反正主要就几根线,程序我是网上搬运工,小白一个!
PCB与原理图我分享在“立创EDA开源硬件平台”查找:红外+MQTT,ESP32C3+PWM无刷小吊扇,(还在审核中,可能过几个小时就能看到,附件也有原理图)

简单介绍下这个控制器的功能与作用:
1)风机是PWM无极调速,转速调整到适合,适合用于睡眠,也加入简单模拟自外风(4S~8S随机时间变化与正负16的PWM变化)
2)接入HA,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如预设模式:低、中、高档,自然风、开关机、显示温、湿度,电源电压,详细见小视频,很能装逼的;同时红外遥控也控制所有功能;
3)保存断电前速度;使用过程中如果断网(失去MQTT连接),也能自己连接(自己连接5次)连接不功能也可以脱网运行;
4)可以OTA无线下载固件,详细IP见启动后第一时间串口发出来的信息,一般如:192.168.**.***/update

为了得到风扇叶座子,我采购是这一家的微风电风扇,(我是用手上的旧风扇,其它家的不一定可以这样安装,如果有旧风扇可以试试):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GE1I&_u=r284nul44bb

手机上的操作视频:

原理图:

详图图:
01--12.3元的电机这是种,

01A--红外遥控器(与电机可以同一家采购)
01A--红外遥控器(与电机可以同一家采购).png

1--PCB(修改可能有点不相同,按文件为准)
1--PCB(修改可能有点不相同,按文件为准).jpg

2--PCB(修改可能有点不相同,按文件为准)
2--PCB(修改可能有点不相同,按文件为准).jpg

3--PCB(修改可能有点不相同,按文件为准)
3--PCB(修改可能有点不相同,按文件为准).jpg

4--按此图短接线,风扇就能反转

5--按了得到这个风扇外壳,只能把旧风扇拆了

6--就是为了这个安装风扇叶的座子,按图这样剪开

7--再把这个不要的磁铁拆了

8--终于得到外风扇叶座子

9--再按电机上锤子,锤下去,放心尺寸刚刚好的

10--把PCB,电机,安装好就这样,OK

11--螺丝再套个大螺母才有安装好

12--低档电流

13--最高速度的电流

14--最后,要设置你自己家的WiFi网络账号,才能用MQTT功能,configuration.yaml配置见附见

红外 MQTT,ESP32C3 PWM无刷小吊扇.part1.rar

红外 MQTT,ESP32C3 PWM无刷小吊扇.part2.rar

网友A:
软硬兼施  作业精彩

网友B:
高大上的制作,钦佩

网友:
外转子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硬兼施  作业精彩

谢谢支持,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的制作,钦佩

都是用库写的,还是比较简单,

楼主:
无刷外转子电机,这个电机很不错,才13元,比较有玩头

网友:
楼主高手,电机pcb都自己画

网友:
挺复杂的,以前的是平衡杆

网友C:
一个小风扇玩出天花板了,牛。
听别人说这个电机轴有点短,改台扇用普通的风叶子不太好装,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厉害。。。鸟,楼主可以再搞一个改普通风扇用的调速板,估计改一下PCB的外形重新布局一下就可以了,这样方便改台扇和落地扇的坛友使用,可玩性更高,普通落地扇也摇身一变成为智能直流变频风扇。。。

网友:
另外楼主可以去这里申请加入棒棒团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1-1.html

网友:
折腾无止境

网友:
整这么复杂干啥

网友D:
楼主可以再搞一个改普通风扇用的遥控板,难度应该比这个小,那个更实用,坏风扇秒变变频风扇,这些电机估计要断货

网友:
大动作,鸟枪换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小风扇玩出天花板了,牛。
听别人说这个电机轴有点短,改台扇用普通的风叶子不太好装,是不是这样子的 ...

是的,台扇和落地扇不好安装,才想到反转,用外转子固定风扇,一开始想用3D打印风扇叶的座子,后面才发现,旧风扇刚刚好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再搞一个改普通风扇用的遥控板,难度应该比这个小,那个更实用,坏风扇秒变变频风扇,这些电机估计 ...

主要是无刷外转子电机,一般风扇的电机很难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