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加湿器内胆损坏铸工胶神器修复

楼主(2022-08-27):
『X折腾』加湿器内胆损坏铸工胶神器修复
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是这幅模样了。。

这个位置,应该是个通风口

铸工胶神器上场,据说固化后角磨机都磨不掉

缝隙一定要抹上

安上去后要把缝隙抹一层

底座风尚当时坏了,也是我修的

这个造型跟现在传统的有些意思,还带夜灯的

通电有雾气出来,仔细看接缝处,没有任何问题

残留的水渍,不是损坏处漏下来的

铸工胶实话说很不错。。就是固化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工胶什么牌子的?哪家店铺买的?

刷单刷的,头条广告不是都说锤子锤,角磨机都没辙嘛。。随口说说

网友:
角磨机都抹不掉?真的有这么好?

网友:
上角磨机验证一下这神器胶的传说

网友B:
铸工胶双组分混合的嘛。。。储存期多长?我买的704,几个月就硬了,还没开封的……
不敢屯胶了……

网友A:
铸工胶什么牌子的?哪家店铺买的?

网友:
铸工胶方便实用,加湿器造型挺有创意

网友:
砍传奇,刷奇迹。

网友:
不就是AB胶吗

网友:
信不信一刮就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工胶双组分混合的嘛。。。储存期多长?我买的704,几个月就硬了,还没开封的……
不敢屯胶了…… ...

放心买,估计几年都不会固化

网友:
亲眼见识了广告中的神胶,不漏水就好

网友:
比哥俩好好用多了

网友:
我的哥两好要用的时候就变黄了

网友:
见识一下,真有这不怕水的胶

网友:
一直看到有这个推荐,不知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双组份胶不都一样,常见的双组份有环氧树脂和丙烯酸类的胶,环氧树脂稍好(应该跟铸工胶属于一类),丙烯酸类的双组分胶就很一般了(哥俩好等)。

网友:
铸工胶,不知道主要成分是不是环氧树脂

网友:
看起来效果比哥俩好要强,看看使用寿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