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真假NOKIA充电器

楼主(2022-08-27):
真的是剪了线旧的,为了不修好不死心的毛病,花大价钱买来看里面元件参数,然后修手里烧了的NOKIA AC-4C充电器。这充电器网上资料只有原理图没有参数,标的参数都是错的,。假的是买来应急用花了9块。

先来个体重对比,假的带线比剪了线的真的还轻10g

剪了线,真的

一眼假,假的

开始拆一眼假的,

螺丝只是个塑料模型,外壳用超声焊接

从出线口薄弱处下手,连敲带翘几下就开了

翘具

内脏露出来了

线路板拉出来有点点难,220V电源卡簧末端没有做折弯处理,这样线路板拉出时卡簧末端会钩住电路板

两个三极管,一个振荡,一个稳压

这个板子当年成本要几毛?

稳压的C945
我很好奇这331是代表什么?代表放大倍数?好多这种封装的三极管都印有331。实际测放大倍数也没有这么大呀

输出线真的细

假的拆完

接下来拆真的

当年这充电器不便宜,模具用料还算可以,线路板就一般般

220的插头是铜的

测量线路板参数时我焊过

这个是没动过的AC-2C,这板子线路与AC-4C是一样的只是功率小一些

侧面

电容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开关管散热片

输出线从固定座测面进,还是头回见

下面看看模具

AC-2C的模具,圈里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拆解完毕,

谢谢观看!

网友A:
附近有个单位采购了几百个自动出洗手液的机器,搭配的就是这样的诺基亚充电器,里面都很简陋。基本上不多久坏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近有个单位采购了几百个自动出洗手液的机器,搭配的就是这样的诺基亚充电器,里面都很简陋。基本上不多久 ...

还能派上用场也不错,清当年的库存,

网友:
假的像当年流行的万能充用料

网友:
连螺丝也是假的,无语

网友B:
外观形状都不一样,比较重量有什么用啊。真诺基亚就这样,电路板也很简洁。

网友:
拆解的很详细,自制撬具不错

网友:
当年的Nokia头子做工真好,我都是剪线了给小夜灯做电源。

网友C:
NOKIA充电器很耐用,只是这种线充空载输出电压大多在6V以上,有的7V以上,现在用处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OKIA充电器很耐用,只是这种线充空载输出电压大多在6V以上,有的7V以上,现在用处不大了。 ...

是很耐用,还是08年买的

网友:
AB对比,山上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形状都不一样,比较重量有什么用啊。真诺基亚就这样,电路板也很简洁。 ...

真的体积57225,假的57825

网友:
诺基亚都死过几回了,还有人记得它家的充电器

网友D:
两个都是假的,带线的我拆了个,就看变压器,就知道是假的。剪线的也是假的,(除非是后出来的)。剪线的我也拆过。我自己的手机原配充电器,是没有芯片的,

网友:
手头上还有几个,准备和你的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是假的,带线的我拆了个,就看变压器,就知道是假的。剪线的也是假的,(除非是后出来的)。剪线的我 ...

  要好好学习    飞煌肯定真的   ……

网友:
  论坛人员质量下降 ,飞煌肯定真的 , 这种充电器 多个版本    赛尔康 飞煌  雅达  伟创力  ……

  我最喜欢 赛尔康版本   现在还有6 - 9 个  ……

网友:
现在全该去垃圾桐了

网友:
做工天壤之别

网友:
当时没快充需要,正品这样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