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辣鸡USB插排

楼主(2022-08-27):
USB口突然没输出了,拆开看看,线真TM的细,地线也没接,这个mb10f输出300v正常吗?

网友:
徒有外表,败絮其内,价格不高吧。

网友A:
现在都是一体铜排了,这种老古董居然还有,关键里面的线太细了,不敢用啊。

网友:
mb10f就是一个整流桥,220交流输入,输出直流300v很正常啊

网友:
  不上不下  ,USB  还是要好的充电器  ……

网友:
这种质量最好就不要用来充手机了

网友:
用usb夜灯可行。我有一个USB插座,长期接以前的一个旧手机当时间,竞然从未把电池充怀孕过。

网友:
这种内脏的东西真真不敢用,稍不小心USP的外设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一体铜排了,这种老古董居然还有,关键里面的线太细了,不敢用啊。 ...

这插班一看就廉价地摊货,哪舍得用铜排

网友:
拒绝山货,从我做起

网友:
集成USB的插排我一向是比较抗拒的。

网友B:
充手机还是换好的吧

网友:
我买过这种插座,贪便宜,明知道可能上当,还是有些侥幸心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手机还是换好的吧

肯定不是充手机啊

网友:
像这种花里胡哨的颜色,肯定不是正规阻燃产品,里面更看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充手机啊

这种乐色插排的USB模块高低压间距大都不合格,用着都不放心,如果内部空间够的花,自己搞个手机充电器板子塞里面改造一下吧。

网友:
走线也太差了,也不怕漏电

网友:
这不是整流桥吗,整流300很正常,要进滤波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