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12V锂电池底标的疑问 请大家给掌掌眼

楼主(2022-08-27):
这两天在拼多多很著名的电动工具店买了一块牧田12V锂电池,到货后发现底标和我见到的不同,记得是早几年的底标,上面也没有贴生产日期标。
询问卖家这电池多早之前的,卖家就说不清楚,说仓库都是这种电池。
仔细查看了滑槽,有划痕,但看触点还有完整的油;量了电压也还有10.5V。
有些疑问,不知该不该留。
请大家给掌掌眼。

网友:
拆开我等开开眼吧,

网友A:
拆开测量一下电芯的内阻,如果比较大,还是退回处理。

网友B:
应该是真货,如果是仿品能做到这样也挺好的,不是一般能做成这样,能把电池扣开看看,关键价格怎么样

网友C:
拆开就知道真假了
看做工像是真的  可能不是国内的产品 国内的标签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测量一下电芯的内阻,如果比较大,还是退回处理。

我倒是很想拆,但一拆开,这电池是好是歹就都退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真货,如果是仿品能做到这样也挺好的,不是一般能做成这样,能把电池扣开看看,关键价格怎么样 ...

价格算正常,不是极低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就知道真假了
看做工像是真的  可能不是国内的产品 国内的标签不是这样的 ...

这卖家挺著名的,你们应该都知道。
按理说这卖家应该只会卖行货才对,如果这电池是国外的货的话……

网友D:
应该是真货,就是时间不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真货,就是时间不短了

退货了,不敢留

网友:
首先牧田的电池市场上肯定有假的。但是正品的电池好像也有不同的版本的,这是为什么?好像工具自带的电池和单独买的电池外观不一样。

网友:
是真的,17年的老货

网友:
很多工具自带的电池和单独买的电池外观不一样。

网友:
就图片上的货来说,是正宗真货!

网友:
既然上拼多多了,要求就别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