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5安电源适配器拆解(群光代工 AL-1250)

楼主(2022-08-27):
是不是群光代工的电源板,楼下垃圾桶捡的,是好的,怎么高压端用了两个保险!

网友:
做工看着挺好的啊

网友:
这做工还行,只是输出线会不会太细了?

网友:
现在12V的电源太多,做工参差不齐,还是要大牌子的可靠

网友:
看上去是可以的,该有的都有

网友:
剪线二次利用的,还加了灯。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还用了红宝石电容。

网友:
是个正经的电源,蛋不够优秀

网友A:
好的,咋剪线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咋剪线扔了?

不知道,我捡的时候装壳子线都在,原装就是这样?

网友:
散热用料比较省,我以前撸的12V3A的剪线电源用料比这个豪太多!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啊

网友:
看到板子上还有剩下的一段电源线,99%用回收电源板做的,质量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是剪线洋垃圾改的吧

网友:
这个散热片太厚了,目测有1.2MM

网友:
这个12V电源做工可以的。

网友:
400v主电容才22UF,这用料有点虚,索尼12V3A用的是400V 82UF.

网友:
12v的設備就可以用了,,比一般的 好多了

网友:
当12v3a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