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SANGEAN CCRadio WX收音机内置变压器,12伏交流输出的,这电压高不高啊!

楼主(2022-08-27):
天气终于凉快了啊!找了个大小合适交流输出12伏普通变压器,看到原机上滤波电容是16伏的,机器外接直流电源是6伏的,我用这个交流输出12伏变压器电压高不高啊!

楼主:
还发现原机变压器交流输出是双输出的,我找的这个是单输出的啊!

网友:
接吧,一通电估计会有爆炸声,电容器承受不了的。

楼主:
刚刚百度了一下,12伏交流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有10伏的直流电源输出,看来这个电压还是有点高啊!

网友:
天气终于凉快了啊

网友A:
加一个7806吧,简单方便又不贵

网友B:
支持折腾 换个开关电源好用啊

网友C:
原来的变压器看着像全波整流的。换单输出的变压器恐怕得改改电路。话说都玩烙铁了,没万用表?测测不就好了吗。

网友:
我感觉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百度了一下,12伏交流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有10伏的直流电源输出,看来这个电压还是有点高啊! ...

整流滤波应该是16.9伏吧

楼主:
这种情况,最好应该找多大电压的双输出变压器进行替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变压器看着像全波整流的。换单输出的变压器恐怕得改改电路。话说都玩烙铁了,没万用表?测测不就好了 ...

不想改原机电源电路啊!象这种电路用输出多少的双输出变压器能直接替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 换个开关电源好用啊

开关电源干扰太大!用在这不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7806吧,简单方便又不贵

不想改原电路!闲外接直流电源不方便啊!

网友D:
外接电源是6V的话,原则上讲电源变压器应该也是6到9V的,你这12V肯定是高了。

但是原机变压器是双抽头的全波整流,相当于也是12V的,所以你用单抽头12V是可以的。

这机看图用过是有两路电源去主板,一路全波的,一路半波的,所以接线要接对才有两路,低压交流靠边的两个接线即可。

网友:
上个DC-DC的调压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电源是6V的话,原则上讲电源变压器应该也是6到9V的,你这12V肯定是高了。

但是原机变压器是双抽头的全 ...

那找个双6伏输出的变压器,能直接替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找个双6伏输出的变压器,能直接替换吗!

可以的 ,一般以前的电器对电压要求不严。

误差一些也没事。需要精密的地方都有稳压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百度了一下,12伏交流电压经过整流滤波后,有10伏的直流电源输出,看来这个电压还是有点高啊! ...

哪个百度回答的?12V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电压接近17V!(12×1.414=16.968)

网友:
看电源部分好像有一只三极管,不知道有没有稳压功能(没看到稳压管),电压高点可以加稳压调整管,收音机的电流不大。原变压器是双绕组输出,全波整流电路(两只二极管),后换的是单绕组,需要桥式整流。